[RISC-V MCU 应用开发] 请问,平头哥的玄铁系列,哪款可以适合跑deepseek?

楼主(2025-03-25):
请问,平头哥的玄铁系列,哪款可以适合跑deepseek?

网友A(2025-05-12):
平头哥的玄铁系列中,玄铁C910处理器最适合运行DeepSeek模型

网友B:
玄铁C910采用12级超标量流水线设计,主频可达2.5GHz,支持3发射、8执行的深度乱序执行架构。

网友C:
一般就比较新的C910呗,其标配内存管理单元(MMU),可运行Linux等操作系统,满足DeepSeek对复杂计算任务的需求。

网友D:
玄铁的芯片配有单/双精度浮点引擎,可选配面向AI加速的向量计算引擎,显著提升神经网络推理效率。

网友E:
在SPECint2006基准测试中,玄铁C910以15/GHz的成绩,性能较前代提升近一倍,接近ARM Cortex-A78和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网友F:
一般来说玄铁C910专为高性能计算场景设计,适用于人工智能、5G、边缘服务器等对算力要求极高的领域。其低功耗特性(功耗降低30%)使其在边缘计算场景中具有显著优势。

网友G:
平头哥玄铁芯片已成功适配DeepSeek-R1系列蒸馏模型,在RISC-V架构CPU和端侧平台打开新的应用空间。

网友H:
其实玄铁的C910可以支持AliOS、FreeRTOS、RT-Thread、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可无缝集成DeepSeek的推理框架。

网友I:
玄铁C910兼容RISC-V架构,与DeepSeek的适配性已通过实际部署验证。

网友J:
我知道的是玄铁C910与DeepSeek的适配,好像是可以用了都

网友K(2025-06-11):
你要看下如果是在线的话只要能跑linux就能deepseek,你要跑本地的话我觉得应该都不行

网友L:
平头哥的玄铁系列中,玄铁910芯片性能较强,适合跑DeepSeek这样的AI应用。

网友M:
平头哥的玄铁910系列性能较强,适合进行深度学习任务,可以考虑。

网友N:
平头哥的玄铁系列中,玄铁910是专为AI计算设计的,性能强劲,适合运行DeepSeek这类深度搜索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