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我看沁恒的芯片设计的sarm大小好像都很小啊?

楼主(2025-03-26):
沁恒的芯片设计的sarm大小好像都很小啊?是因为sram比较贵吗?

网友A:
您好,目前我司芯片SRAM最大有128KB,后面也会推出更大SRAM和FLASH的产品,可以关注一下我司官网。若有相关需求,也可以邮箱(lzs@wch.cn)和我具体沟通一下

网友B:
什么时候呀  flash会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呀  flash会多大??

您好,预计下半年,可以关注一下我司官网,FLASH会有512K

网友B:
是0等待的flash?内核大致是哪个,大致是在哪颗基础上提升?还是普涨0等待

网友C:
期待中,有些LCD应用觉得FLASH就小点了

网友D(2025-05-12):
沁恒芯片的SRAM容量相对较小,确实与SRAM成本较高密切相关

网友E:
SRAM成本较高的核心原因是结构复杂,集成度低

网友F:
一般来说SRAM每个存储单元通常由6个晶体管组成(如6T SRAM),导致单位面积存储容量较小,相同芯片面积下能容纳的存储单元数量远少于DRAM或Flash。

网友G:
沁恒某款芯片采用20KB SRAM,若采用更大容量,芯片面积和成本将显著增加

网友H:
SRAM的复杂结构导致制造成本高昂,单位存储容量的价格远高于DRAM或Flash。

网友I:
其实SRAM的制造成本可能是DRAM的数倍,这也是其容量受限的主要原因。

网友J:
我知道的是SRAM需要持续供电维持数据,且读写操作时晶体管开关动作消耗较多能量,导致整体功耗较高。在移动设备或低功耗场景中,SRAM的高功耗可能成为设计瓶颈。

网友K:
沁恒芯片采用“SRAM较小+Flash较大”的设计,以平衡成本与性能需求。

网友L:
SRAM主要用于CPU高速缓存,提供快速数据访问,减少CPU等待时间,提升计算性能。

网友M:
沁恒作为国产芯片厂商,在成本控制方面更为谨慎。所以你应该知道sram是不便宜的哦

网友N(2025-06-11):
SRAM的面积是固定的,越大占晶圆就越多成本就越贵,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O(2025-07-23):
根据实际需求啊,你一颗功能很单一的mcu搞那么大的flash干嘛用呢 对吧

网友P:
确实,沁恒的SRAM设计相对较小,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SRAM的价格确实较高,减小SRAM大小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Q:
确实,沁恒的SRAM设计相对较小,这可能与成本控制有关。SRAM的成本较高,减小SRAM大小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R:
确实,沁恒的SRAM设计比较紧凑,这可能与成本控制有关。SRAM成本较高,优化设计可以减少成本。

网友S:
确实,沁恒的SRAM设计比较小,这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SRAM的价格相对较高,减小SRAM大小可以减少成本。

网友R:
确实,沁恒的SRAM设计比较紧凑,这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和功耗。

网友T:
确实,沁恒的芯片SRAM设计得比较小,这可能是因为SRAM的成本较高,所以他们在设计时会尽量优化以减少成本。

网友U:
大小是相对的么,满足需求即可!!

网友V(2025-08-27):
还是成本考虑吧,而且功能本身很简单的芯片 sram做很大也没必要啊

网友W:
SRAM 大小和芯片定位相关,沁恒侧重嵌入式,按需配置更能平衡成本

网友X:
SRAM的成本确实较高

网友Y:
SRAM的成本较高,减小面积有助于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