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沁恒的可编程电压监测器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5-03-27):
沁恒的可编程电压监测器这个是什么?是可以支持MCU掉电检测吗,数据会存起来吗?

网友A:
应用手册有相关介绍,可编程电压监测器主要被用于监控系统主电源的变化,可利用PVD进行掉电前数据保存

网友B(2025-05-20):
沁恒的可编程电压监测器(PVD)是一种用于监控MCU供电电压的硬件模块,能够在电压异常时触发中断,配合外部电路(如电容)可实现掉电检测及数据保护功能

网友C:
PVD可实时监测MCU的供电电压(VDD),当电压低于或高于预设阈值时,触发中断通知软件处理。

网友D:
当供电电压下降到设定阈值以下时,PVD产生中断,表明可能发生掉电。此时MCU可执行紧急操作,如保存关键数据。

网友E:
当供电电压恢复到阈值以上时,PVD再次产生中断,通知软件供电已恢复。

网友F:
在PVD中断服务程序(ISR)中,MCU可执行数据保存操作,如将重要数据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如Flash)或通过通信接口发送到外部设备

网友G: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大容量电容,可在掉电瞬间提供短暂供电,延长MCU处理时间,确保数据保存完成。

网友H:
结合MCU内置的Flash或外部EEPROM,可在掉电前将数据写入非易失性存储器,确保数据不丢失。

网友I:
CH32F103系列芯片内置PVD,支持电压监控及中断触发,适用于需要掉电保护的应用场景。

网友J:
CH32M007电机控制MCU集成PVD及欠压保护功能,可在电压异常时保护电机驱动电路,并保存运行状态数据。

网友K:
PVD中断需尽快处理,否则可能因电压过低导致MCU复位,无法完成数据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