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关于CH32V003的调试接口是属于SWD吗?

楼主(2025-03-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看你怎么理解吧,CH32V003的叫SDI接口,与SWD都是属于串行调试接口,不过SDI是单线的,和我们认知的SWD两线调试接口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在选择调试接口时,是不是需要根据实际的硬件设计和调试需求来决定使用SDI还是SW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选择调试接口时,是不是需要根据实际的硬件设计和调试需求来决定使用SDI还是SWD ...

看MCU支持哪种接口就用哪种

网友C(2025-05-20):
这个没注意啊,好像是属于SWD的接口吧

网友D:
不知道,你可以看看手册啊,你用的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E:
这个啥接口不重要吧,本身就是调试功能的

网友F:
你是想给这个接口做屏蔽复用吗?

网友G:
一般来说,估计不算是SWD接口

网友H:
不是说算是SDI的吗,但是SDI我也不懂啊

网友I:
不算是SWD好像,你用jlink的SWD不能烧录成功

网友J:
估计是特殊的SWD吧,就是支持沁恒的,但是不支持其他的

网友K:
我也好奇,这个属于什么接口,标注的SWD的字样,但是用其他SWD烧录器还烧不进去

网友L:
对,串行单线调试接口,没错的

网友M(2025-10-11):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SWD)是ARM公司推出的一种调试接口

网友N: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通常指的是SWD接口,它是一种高效的调试方式,适用于多种微控制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看MCU支持哪种接口就用哪种

对啊 你 管他是不是swd,按照使用方法来

网友P(2026-01-31):
可以把它当成 SWD 用,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Q:
引用 网友A:
看MCU支持哪种接口就用哪种

不管是什么接口,按照教程能够调试就行了

网友R: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通常指的是SWD,它允许通过两条线(SWDIO和SWCLK)与目标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S:
CH32V003 的调试接口为简化 SWD 接口,兼容 SWD 协议,仅需 SWDIO、SWCLK 两根线即可实现调试下载,适配常规 SWD 调试器

网友T(2026-03-17):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确实指的是SWD,它通过两条线(SWDIO和SWCLK)实现调试功能,简化了硬件连接。

网友U:
不是SWD接口吧

网友B: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通常指的是SWD,它比传统的JTAG接口占用更少的引脚,更适合资源有限的微控制器。

网友V:
串行单线调试接口通常指的是SWD接口,它比传统的JTAG接口需要的引脚更少,更加适合空间有限的应用场景。

网友W(2026-04-22):
SWD是一种标准的调试接口,CH32V003支持SWD接口,可以方便地进行调试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