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的PIC64GX 系列为什么主频设计这么低呢?

楼主(2025-03-13):
我看其主频才625 MHz,都是64位的MCU了为何设计这么低的主频呢?

网友A:
他家的东西都很奇葩的,别的厂家一个劲提升主频,他家主频都低,估计用自家厂子晶圆工艺较低,主频做不高

网友B:
这个主频可以了,做工控够够的了。

网友C:
功耗低加密等级高,有out of earth版本,4个核可以跑到5KDMIPS,可以灵活配置成2组集群使,比如2+2或1+3,用的好可以增加产品附加值,比如从功耗/加密/可靠性。
大力出奇迹还是做差异化产品,可以深思一下。

网友D:
64位的MCU

网友E:
PIC64GX 主要针对 嵌入式控制、工业应用、边缘计算 等领域,而非高性能计算领域。

网友E:
适用于 实时控制 和 边缘处理。

网友F(2025-04-18):
PolarFire® SoC 的主频设计为 625 MHz,尽管采用 64 位架构,但其低主频设计是基于特定应用场景的权衡,旨在平衡性能、功耗与成本

网友G:
非易失性存储技术,采用非易失性(NV)存储器,静态泄漏电流仅为易失性 SRAM 的十分之一,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H:
边缘设备需处理本地数据,对实时性要求高,但任务复杂度通常低于云端。低主频结合多核并行处理(如四核 RISC-V)可满足实时性需求。

网友I:
集成 95K 逻辑单元(LE)的 FPGA,可通过硬件加速(如定制数字逻辑、信号处理)弥补主频不足,提升整体效率

网友J:
低主频设计减少了对高频晶体管和散热材料的需求,降低了芯片制造成本

网友K:
与同类 FPGA 相比,PolarFire® SoC 的功耗可降低高达 50%,热设计更简单,适用于小型、远程部署的边缘设备。

网友L:
抗辐射与单事件翻转(SEU)能力,不受辐射效应影响,适用于高可靠性要求的场景(如航空航天、智能电网)。

网友M:
内置 NIST 认证的加密加速器、物理不可克隆功能和篡改检测器,满足安全关键应用需求。

网友N:
工业边缘与智能嵌入式视觉,适用于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等对实时性要求高但计算密集度适中的场景。

网友O:
都好几百了还低吗,想让跟电脑一样呢

网友O:
追求的是工业应用,要稳定,不要高速,高速处理的交给服务器去。

网友P:
可能是因为PIC64GX系列更注重稳定性和功耗控制,而不是追求高主频。在某些应用场景下,高稳定性和低功耗比高主频更重要。

网友Q:
可能是因为PIC64GX系列注重的是稳定性和功耗控制,而不是追求极限性能。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如工业控制和通信领域,稳定性和低功耗可能比高主频更重要。

网友R:
可能是因为PIC64GX系列注重的是稳定性和低功耗,而不是追求高主频。在工业控制等领域,稳定性和可靠性往往比高主频更重要。

网友S:
PIC64GX MPU是不是已经推出来很久了,其主频多少?

网友T:
PIC64GX系列虽然主频相对较低,但它们在功耗和稳定性方面有优势。625 MHz的主频对于许多工业和嵌入式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低功耗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网友U(2025-06-27):
Microchip 的 PIC64GX 系列作为 64 位 RISC-V 微处理器(MPU),其主频设计为 625MHz,这一参数选择是综合考虑应用场景需求、架构特性、功耗控制及系统集成等多维度因素的结果

网友V(2025-09-19):
Microchip 的 PIC64GX 系列主频设计相对较低,主要是为了平衡性能与功耗。其采用简单的 5 级单发射、顺序执行流水线架构,可降低晶体管数量和静态电流。同时,较低的主频有助于简化热设计,满足中端智能边缘计算设备对低功耗和成本控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