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使用WINUSB方式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25-03-13):
RT,请问有没有大佬调通了STM32H750的WINUSB 2.0功能?

楼主:
@香水城,版主您好,麻烦帮忙看一下,多谢!

网友A:
STM32H750 用 WINUSB 直连 PC 确实不错,不用写驱动,你现在是卡在哪个环节?

网友B:
WINUSB 其实就是自定义类设备,不像 HID 那样免驱,PC 端还需要用 WinUsb.dll 访问。

网友C:
之前搞过 STM32H7 + WINUSB,建议用 CubeMX 生成 USB 代码,然后手动调整设备描述符。

网友D:
你是要用 WINUSB 传数据还是控制指令?如果是高速大数据传输,建议直接上 BULK 端点。

网友E:
你是用 USB FS 还是 HS?H750 只有 HS 外设,但要加 ULPI 才能跑,FS 可能要外接 USB 转接芯片。

网友F:
ST 官方例程大多是 CDC/MSC/HID,WINUSB 相关的资料比较少,但可以改 CDC 来适配。

网友G:
如果 PC 识别不到设备,先检查 PID/VID 设定,然后看看描述符填得对不对。

网友H:
试试用 USB 设备树查看器(USBView)检查 PC 端识别情况,看看设备描述符对不对。

网友I:
之前调 WINUSB 遇到 PC 侧枚举失败,最后发现是 wTotalLength 计算错了,建议你也检查一下。

网友J:
你用的是 HAL 库吗?ST 官方 USB 例程里没直接支持 WINUSB,得改 CDC 或者 M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50 用 WINUSB 直连 PC 确实不错,不用写驱动,你现在是卡在哪个环节?

谢谢,已经调通啦,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STM32H750用WINUSB高速模式,是不是需要外挂一颗USB PHY芯片呀,STM32哪个型号不用外挂USB PHY能用高速480Mbps模式呢

楼主:
有一个新问题,STM32H743ZIT芯片同时使用ETH-RMII和USB-ULPI,ETH出现黄色叹号,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有遇到过同时使用这两个外设出现问题,大家有遇到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