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MP2和MP1主要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5-03-13):
MP2和MP1主要的区别在哪?是频率吗?还是性能?

网友A:
MP2 还没正式发布吧?你是在哪看到的信息?感觉 ST 可能会在 MP1 的基础上做升级。

网友B:
ST 估计不会大改架构,MP2 大概率是 MP1 的升级版,可能会优化功耗、提高外设吞吐量。

网友C:
MP1 是 ST 第一代 MPU,MP2 应该会在频率、功耗或者外设上做一些改进,但具体细节还得等官方资料。

网友D:
MP1 的市场定位是低功耗工业控制,MP2 可能会往 AI 或者更高性能的嵌入式市场靠?

网友E:
如果 MP2 出了,估计会在算力上增强,比如更高主频或者升级 GPU,MP1 现在算是入门级 MPU 了。

网友F:
MP2 如果对标 NXP 或者 TI 的 MPU,可能会增加 NPU(神经网络加速)这种东西,不知道 ST 会不会这么做。

网友G:
MP1 主要是 A7 核心 + M4 协处理,MP2 可能会换成更新的 A 系列内核,甚至上 A53 这种?

网友H:
你有 MP1 的项目吗?如果是的话,MP2 可能会兼容 MP1 的生态,过渡成本不会太高。

网友I:
现在 ST 主推 MP1,MP2 的消息还不多,等官方发布 Datasheet 之后才能确认具体差异。

网友J:
你关注 MP2 是因为 MP1 不够用了吗?MP1 的主频和 DDR 速率确实不算高,如果 MP2 提升这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