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机器人上哪些功能可以用上单片机?

楼主(2025-03-13):
感觉机器人上算力要求都挺高,会用上单片机吗?

网友A:
机器人上单片机还是挺常见的,很多传感器读取、电机控制、通信接口都可以用单片机处理。

网友B:
其实很多机器人是 MCU + 高性能 CPU 组合方案,MCU 负责实时任务,CPU 处理复杂运算和 AI 推理。

网友C:
关键看机器人做什么任务,低级控制(比如舵机、步进电机、传感器采集)单片机完全够用,复杂的计算才交给上位机或嵌入式计算板。

网友D:
只要涉及到电机控制,单片机基本都会派上用场,毕竟它比 Linux 系统的延迟要小得多。

网友E:
很多工业机器人都用单片机来处理底层控制,比如 PID 调节、电机驱动、数据采集,算力需求不高但实时性要求高。

网友F:
你是想做哪种机器人?如果是简单的移动机器人,单片机完全能胜任核心功能。

网友G:
一些小型机器人,比如巡线车、机械臂,单片机就能搞定核心控制逻辑,甚至像 STM32H7 这种还能跑点简单的 AI 任务。

网友H:
机器人上的嵌入式系统一般是多层架构,单片机控制执行机构,大脑用更强的处理器,这样搭配更高效。

网友I:
低成本机器人或者玩具级的,基本就靠单片机搞定,连上几颗传感器和电机驱动就能跑起来。

网友J:
单片机适合做实时控制,比如给机器人关节做 PWM 处理,或者管理电池、传感器融合,高算力任务交给树莓派或者 Jetson 之类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