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91RE

楼主(2025-03-13):
STM32G491RE是否支持EEPROM

网友A:
STM32G491RE 没有内部 EEPROM,不过可以用模拟 EEPROM 的方式在 Flash 里存数据。你是要存参数还是别的用途?

网友B:
STM32G491RE 只能用 Flash 来模拟 EEPROM,用的时候得注意擦写对齐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系列没带真正的 EEPROM,但是可以用 Flash 的 Page 擦写来实现,注意擦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D:
ST 官方有 EEPROM 仿真的例程,可以看看 CubeG4 里有没有对应的 demo。

网友E:
G4 系列不像 F0/F1 那些有内置 EEPROM,建议看看 ST 提供的 EEPROM 仿真库。

网友F:
EEPROM 主要是为了高擦写寿命,G4 这类芯片一般用 Flash 替代,你那边对寿命要求高吗?

网友G:
你要是存少量数据,直接用 Flash 的最后一页来模拟 EEPROM 也行,就是操作起来稍微麻烦点。

网友H:
你是想用 EEPROM 存数据吗?如果 Flash 不够用的话,也可以加个 I2C 或 SPI 的外置 EEPROM。

网友I:
之前在 G4 上做过类似的 EEPROM 仿真,建议用双缓冲技术,这样能减少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J:
如果只是存配置参数,可以考虑用 FRAM 之类的外部存储芯片,寿命比 Flash 好很多。

网友K:
芯片一般自带EEPROM 具体你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