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sp_driver_sd.h 的致命错误

楼主(2025-03-13):
bsp_driver_sd.h 有问题

我新建了一个名为 Fatfs 的新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中创建了一个名为 Core 的新文件夹,
按下图所示放置了源文件,创建了头文件 (bsp_driver_sd.h),然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A:
看着像缺少某个动态库,可以检查一下这个路径是否存在这个so库。

网友B:
包含路径未更新?

网友C:
所有源文件都使用相同的字符编码,如果文件编码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编译器无法正确读取文件内容。

网友D:
头文件保护缺失?

网友E:
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

网友F:
检查 bsp_driver_sd.h 和其他相关头文件中是否有重复的宏定义。

网友G:
链接问题。

网友H:
重启STM32CubeID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