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RC使用过程中发现在写入flash保存数据会引起内存数据内改变问题,急急

楼主(2025-03-14):
上面单片机正常,下面的才会有此问题。是会有假货?
数据存储在flash的两片地址。地址1是0x0803F800正常写入。地址2是0x0803F000写入会引起其他地方的内存变0。不能存两片数据吗?AT库和ST库都是一样的问题,是有哪里我不知道的知识点,请大佬们帮忙,搞了一周了,一直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是内存占用到代码区了吧

网友B:
多买几片再试试?看是不是买到了不良品

楼主:
将程序大小减到这种程度就是正常的。影响到了也不像是内存~AD通过dma采集到的数据变了,可能是内存也可能是AD采集。但是通过减少代码量后又正常。

网友C:
程序减小后正常,应该就是内存选择到代码区了,往后选一页应该就可以

网友B:
知道原因了ADC转换期间,你同时在对FLASH进行擦写操作。这样肯定不行啊  FLASH擦写操作时,FLASH读会停止。
正如在雅特力QQ群回复你的一样。
你这种需求,建议如下2种方式解决:
1 ADC数据先存到SRAM buffer里
2 换支持dul bank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