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GM FPGA/MCU烧写文件类型有哪些及用途

楼主(2025-03-14):
AGM FPGA/MCU烧写文件类型有哪些及用途
AGM有FPGA和MCU器件,那FPGA/MCU烧写文件类型有哪些及用途,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
一、AG256 / 576系列:
.prg为烧写文件,通过JTAG烧写;
_download.prg 为AGM Downloader专用编程器的烧写文件,用于批量快速烧写用;如无相关软件,请联系联系HIZYUAN获取。
_SRAM.prg文件为片内SRAM写入,通过JTAG烧写,掉电即失效,可用于设计调试;
二、AG10K/16K系列:
_SRAM.prg文件为片内SRAM写入,通过JTAG烧写,掉电即失效,可用于设计调试;
_master.prg文件为 Master(AS)配置方式下,通过JTAG烧写外部配置FLASH的文件;
_master.bin 为Master(AS)配置方式下,配置Flash的标准烧写文件;_master_as.prg调用此bin文件,通过AS口直接烧写FLASH;
.bin为基本配置文件,可用来产生其它类型烧写文件,也可用于Slave(PS)配置方式;rbf文件为此bin文件的字节高低位反向的转换后文件。

三、AG32/AGRV2K系列:
1. .bin文件,用Supra软件,通过JTAG烧录。
具体使用方法:
Supra软件中选Tools –> Program,AGRV2K仅支持JLINK或CMSIS-DAP,选择正确的Cable。速度默认即可。
可以先点击Query device ID,查看是否检测到器件,正确ID为:40200001
比如选择编程文件hizyuan_led.bin,点击program开始烧写文件。如没有出现错误信息,显示“done with code 0”,即烧写成功,程序开始运行。
2. Downloader烧录AG32 MCU完整程序需要选择XXXX_batch.bin文件。

勾选下面的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可以在烧录前擦除芯片程序,并写入默认设置启动项。
勾选Lock after program,则芯片烧录后打开加密锁功能,无法读取出内部程序数据。
另外,可以选择Erase功能,进行程序的擦除。

其它编程功能
烧写_master.prg前需擦除FLASH,可选择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
通过JTAG擦除配置FLASH,选择Erase configuration flash功能,可选全片擦除或擦除指定地址内容。
通过JTAG读取配置FLASH内容,选择Read configuration flash to file,设置输出bin文件及读取地址。
更多资讯,欢迎联系海振远科技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