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板子高低电平控制,不做通讯,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

楼主(2025-03-14):
两个板子高低电平控制,不做通讯,如何提升抗干扰能力

如果主板要输出两路3.3V控制另一个板子上面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这两个板子是通过线来连接的,如果线材太长应该会导致电平不稳定吧?会造成误动作,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两个板子都用mcu?加RS485或者CAN通讯?这种方**增加成本,而且要编程,想用纯模拟电路,也就是通过输出高低电平的方式直接控制,确保不会电平不稳定导致误动作。有何良策?

网友A:
加个光耦驱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比较器,但由于线才的存在也要靠接口的保护

网友C:
用光耦,几分钱

网友D:
1、短距离的,光耦。
2、长距离的,使用平衡传输,比如两个485芯片。

网友E:
转成4-20MA信号控制

网友F:
转成电流信号或者差分信号传输哦。

网友G:
差分信号增加成本 使用屏蔽线
使用屏蔽线可以减少电磁干扰。
优点:
•        屏蔽电磁干扰:屏蔽线可以有效屏蔽电磁干扰。
•        提高信号完整性:屏蔽线可以提高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H:
差分信号,参考网络传输,can通讯,之类的,差分无疑是做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成电流信号或者差分信号传输哦。

你好  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成4-20MA信号控制

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成4-20MA信号控制

上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成电流信号或者差分信号传输哦。

差分就是485或者CAN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