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引脚的IO什么模式合适?

楼主(2025-03-14):
是用推挽模式好还是开漏输出好,或者准双向模式?
有没有人研究过分享下。

网友:
需要驱动能力的话用推挽。

网友A: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是PWM引脚的最佳选择,确保信号稳定且驱动能力足够。

网友A:
在使用PWM(脉宽调制)功能时,PWM引脚的IO模式应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模式。原因如下:

复用功能:PWM信号由定时器外设生成,需通过复用功能将引脚连接到定时器输出通道。

推挽输出:推挽模式能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确保PWM信号的高低电平稳定,适合驱动外部设备。

网友B:
用推挽比较常见吧

网友C:
推挽模式确实适合PWM输出,不过也要考虑实际电路设计

网友D(2025-08-28):
PWM 引脚的 IO 应设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此模式下,引脚由定时器的 PWM 模块直接驱动,可生成精准占空比和频率的脉冲信号。需避免设为通用输入或通用推推挽输出模式,前者无法输出 PWM,后者需软件模拟,精度低且占用 CPU 资源,影响控制效果。

网友E:
PWM 引脚的 IO 模式需设为复用推挽输出。此模式下,引脚由片内 PWM 控制器直接驱动,可输出稳定的高低电平脉冲,保证 PWM 波形的完整性和驱动能力。避免用输入或开漏模式,输入无法输出波形,开漏需外部上拉,会影响 PWM 精度和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