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AT089 代码上的工作电流读取

楼主(2025-03-14):
正在调试LKS32AT089的芯片,想问问各位大佬,凌鸥这个芯片的程序中有读取工作电流的代码吗,谢谢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如果是相电流,里面有对应变量;如果是功率对应的直流电流则可以使用里面的计算功率模块求出功率,然后除以检测到的电压即可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