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M3514无感方波控制——内部比较器方案

楼主(2025-03-21):
      无感方波比较器方案在前面的已经分享过一些设计的注意事项:我们采用外部比较器,可以实现无刷电机的无感方波控制。这种控制方式具有以下特点:可以考虑使用3个比较器模块实现,那如果我们选用具有内部比较器的芯片,电路需要如何设计呢,以APM32M3514为例,也是内部集成硬件比较器功能。
       从理论上,我们也可以使用AMP32M3514内部的硬件比较器实现无感方波控制。对应的处理电路可参考下图,由于不同的应用对硬件要求不一样,因此具体参数需根据自己的项目来确定。
      内部比较和外部比较在方波控制上有何区别,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做对比:1、成本和电路设计,内部比较器成本更低,使用内部比较器电路实现更简单;2、软件执行效率,外部三比较器方案可同时读取三路反电动势,执行效率会高一些,内部比较器需通过软件切换不同的通道与中性值电压作比较,执行效率上稍微低一点。

网友A:
APM32M3514内部集成硬件比较器外设也就是这么使用吧!
不知道APM32比较器引脚的波滤能力如何?

网友B:
如果是我,我也会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毕竟 内部比较器成本与物料成本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