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32F1x系列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怎么样?

楼主(2025-03-14):
SC32F1x系列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怎么样?手册上只有vref的偏差,没有温度漂移的PPM,大致在什么等级20/50/100ppm?
另外SC32F12TC8PJR,带CAN 多串口,ADC14 qfp48的芯片批量出货没有,商城上没有上架

网友A:
可能接近或优于±50 PPM/℃的行业标准。

网友A:
建议参考原厂技术文档或进行实际测试。

网友B(2025-05-03):
一般来说,高质量的参考电源会采用温度补偿技术、精密的元件选择以及优化的电路设计来降低温度漂移。

网友C:
建议外接低漂移参考源

网友D:
温漂可能因型号差异而不同

网友E:
建议优先参考SC32F1x系列的原厂技术手册或数据手册

网友F:
度漂移可能接近或优于±50 PPM/℃的行业标准

网友G:
建议查阅SC32F1x系列的详细技术手册或联系制造商以获取具体的温度漂移参数。

网友H:
VREF+引脚附近放置去耦电容(如10nF陶瓷电容),减少噪声耦合。

网友I:
关于SC32F1x系列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手册上通常只提供参考电压(Vref)的偏差,而没有直接给出温度漂移的PPM值。

网友J:
温度漂移是衡量参考电源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电源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稳定性。

网友K:
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大致在20/50/100 ppm/°C的范围内。

网友L:
这些应用通常对电源的稳定性有一定要求,芯片在设计上应该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以保证在不同温度下芯片的性能和功能的稳定性,但这并不能确切反映出其温度漂移的具体水平。

网友M:
SC32F1x系列MCU由赛元微电子推出,其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 至 +105°C,适合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应用场景

网友N:
原厂提供的技术文档通常包含详细的电气参数和性能指标,包括参考电源的温度漂移特性。

网友O:
结合温度传感器和动态校准算法,可显著提升长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