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泰山玉皇顶处于统一中轴线上

楼主(2025-03-14):
无数山东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与软件园做一条直线,延长线是京城

我就想问下,这个中轴线有多宽?

网友A:
考公,穿上行政夹克衫是多少齐鲁学子的梦想!

网友B:
有啥意义

网友C:
网上还有人说,龙奥大厦在玉皇顶和故宫的中轴线上,虽然在大方向上这样说也没错。但这个中轴线有多宽,才能让三个建筑都在这个线上,从科研或者研发人员的角度,还是因该仔细斟酌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还有人说,龙奥大厦在玉皇顶和故宫的中轴线上,虽然在大方向上这样说也没错。但这个中轴线有多宽,才能 ...

会不会在玄学上有个其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