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使打印输出与 CubeIDE 和J-Link 调试器配合

楼主(2025-03-15):
J-Link 调试器具有自己的提取调试输出的功能,并且 LwIP 调试消息(与某些条件和预处理器定义相结合)是标准 C printf。

LwIP 应该能够输出调试消息,这对调试有很大帮助 - 但我不确定从哪里设置?

Nucleo-H743ZI 在 CubeIDE 中使用J-Link 调试器

目标是获得 LwIP 调试消息,用 J-Link 能实现吗?

网友A:
在 main.c 中配置标准 printf 函数,确保你在 main.c 或其他初始化代码中配置了合适的标准输出方式。可以通过重定向 printf 到 J-Link RTT 来实现。

网友B:
检查 J-Link 软件版本,确保你的 J-Link 软件和驱动是最新版本,一些旧版本的 J-Link 可能不支持某些调试输出功能。

网友C:
在 CubeIDE 中配置 J-Link 调试输出,在调试配置中选择使用 J-Link 调试器,并确保选中了正确的 printf 和调试选项。

网友D:
设置合适的 UART 或 SWO 输出,如果你依然想通过 UART 查看调试消息,确保你的 UART 设置正确,并且在 CubeIDE 中启用了 SWO 功能,J-Link 支持通过 SWO 获取调试信息。

网友E:
使用 J-Link 提供的调试日志查看输出,在 J-Link 调试器中,可以启用日志查看输出,确认是否能够捕获 LwIP 调试信息,并查看是否有任何丢失或配置问题。

网友F:
首先确认 LwIP 调试选项是否启用,在 CubeMX 中,检查 LwIP 的设置,确保启用了调试输出选项,并选择了正确的调试级别。

网友G:
检查 J-Link 调试器的设置,J-Link 自带的调试输出功能需要在调试器配置中启用,可以在 J-Link 配置里设置调试输出的参数。

网友H:
配置 printf 到 J-Link 输出,你可以通过 SEGGER_SYSVIEW 或 J-Link RTT 功能来将 printf 输出重定向到 J-Link,避免依赖 UART 输出。

网友I:
使用 SEGGER RTT 功能进行调试,在 CubeIDE 中集成 J-Link 调试器时,可以通过 J-Link RTT 将调试消息传输到调试器,而不是通过 UART。

网友J:
在 sys_arch.h 中启用 LwIP 调试消息,LwIP 的调试输出可以通过 #define LINUX 或 LWIP_DEBUG 等宏来控制,确保在编译时启用了相关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