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加一个乘法运算时,USB 通信失败

楼主(2025-03-14):
使用 SPI 通信从外部 ADC 获取数据。另外,我正在使用 USB OTG FS 与pc进行通信,但是当添加一个乘法运算时,USB 通信失败,当我删除此行时,USB 工作正常。

此代码在 Keil 中运行完美,但在 STMCUBE_IDE 中则不然。
PID_X.Tunel_Current=((float)(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2]-131074)*0.0001953);
PID_X.Tunel_Current=((float)(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2]-131074)*0.0001953);

void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Get_All_Value_Adc(){         if(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_value){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2]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2,GPIO_PIN_9);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3]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3,GPIO_PIN_9);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4]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4,GPIO_PIN_9);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5]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5,GPIO_PIN_9);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0]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0,GPIO_PIN_9);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1] =        Analog_Digital_Converter::ADC_GetValue(Select_input_Ch_1,GPIO_PIN_9);                PID_X.Tunel_Current=((float)(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2]-131074));                PID_X.Tunel_Current*=0.000019531;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奇怪,单单加一个乘法运算就影响 USB?会不会是优化或者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试试在 PID_X.Tunel_Current 赋值后加个 volatile 关键字,看是不是优化导致的异常。

网友C:
试着把 PID_X.Tunel_Current 计算部分用 __attribute__((optimize("O0"))) 禁用优化,看看 CubeIDE 还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D:
你有打开 FPU 硬件浮点支持吗?如果 FPU 没开启,可能会导致浮点运算异常影响 USB。

网友E:
试试看用 int 进行计算,再在最后一步转换成 float,也许能减少浮点计算的影响。

网友F:
这个现象有点像是浮点运算影响了中断执行时间,USB 通信可能因此被打乱了,能否看看 USB 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G:
会不会是 USB_Communication.Send_Union.Send_Struct.Dat_P3[2] 访问超出范围或者数据异常,导致后续运算影响了 USB?

网友H:
你可以在 PID_X.Tunel_Current 计算前后打印变量值,看看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I:
你在 Keil 里运行正常,STM32CubeIDE 出问题,会不会是编译器优化等级不一样?试试调低优化级别看看?

网友J:
你的 USB 是中断模式还是 DMA 传输的?如果是中断模式,可能是运算增加了中断延迟导致 USB 超时。

网友K:
两个 IDE 中的编译器优化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L:
在 STM32CubeIDE 中降低优化级别。

网友L:
检查是否有任何中断优先级冲突或资源争用。

网友M:
如果 SPI 和 USB 通信共享相同的资源,则可能存在资源竞争。
尝试增加任务之间的延迟,或使用互斥机制来管理对共享资源的访问。

网友N:
小概率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