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厂家分享之PCB的基础构成

楼主(2025-03-15):
电路板厂家分享之PCB的基础构成

电路板又称为印刷电路板(PCB:Print circuit  board)。通常在绝缘基材上提供元器件之间电气连接的导电线路,称为印制线路。这样把印制线路的成品板称为印制线路板。

当今时代,PCB电路板应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形态的电路板为不同行业提供了便利,设计好的电路板是电路能够可靠良好的运行前提条件。

电路板PCB构成

PCB电路板--焊盘

焊盘是通过电气的方式将元器件的引脚固定在PCB上并将信号连接在板子上,与元器件的引脚相对应。元器件焊盘有不同的形状和尺寸,在构建封装的时候需要根据该元器件用户手册中定义的数据来设定。

PCB电路板--走线

走线即连接器件引脚之间的信号线,取决于信号的性质,比如电流大小、速度等,走线的长度、宽度等也有所不同。上图中无论是红色还是蓝色均是走线。

PCB电路板--过孔

上图为电路板的侧视图,黄色的部分为电路板的铜线。我们知道电路板上面和背面是互相平行的,那么无论是上面还是背面的走线都是平行线,平行线永不相交,如果想要把线互相连接起来就需要过孔。过孔随着PCB电路板的层数多少,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过孔(Via):如果电路不能在一个层面上实现所有的信号走线,要通过过孔的方式将信号线进行跨层连接,过孔的形状以及孔径取决于信号的特性以及加工厂工艺的要求。

通孔(Throungh Hole):连通了上下两层,上下都可见;

埋孔(Buried Via):在电路板内部,连接板内部的两个层,表面上看不到;

盲孔(Blind Via):只有一面能看到,另一面看不到,该孔将一个表面层的信号连接到内部的某个信号层;

PCB电路板--层

电路板有很多层,除了走信号的层之外,还有其它用于定义加工用的层等。

Mechanical:机械层——定义了板的外观

KeepOut Layer:禁止布线层——电气布线的边界

Top OverLay:顶层丝印层

Bottiom OverLay:底层丝印层

Top Paste:顶层焊盘层

Buttom Paste:底层焊盘层

Top Solder:顶层阻焊层

Buttom Solder :底层阻焊层

Drill Drawing:过孔钻孔层

PCB电路板--丝印

丝印(Silk Screen/Overlay):对元器件进行各种相关信息的标注。元器件轮廓、方向、编号、备注信息,方便辨别;一般在Top Overlay层和Buttom Overlay层;字体大小合适,不要放置在焊盘或过孔上导致阅读困难。

PCB电路板--阻焊层

阻焊层(solder mask):为在上下两层没有焊盘的地方上的一层用于绝缘的蓝油层(绿、黄、红、黑…),防止焊锡将不同网络(Net)的连线短路。

PCB电路板--板材

目前双面板中最常见的材质是FR-4板,可用作单面板、双面、多层板。其基材有环氧树脂+玻纤布组成,一般好的板材,如嘉立创用的建滔A级板料,中间的玻纤布多大8张,且表面纹理细腻。

除此之外,还有铝基板即金属材质的基材可以大大强化散热,以及可以弯曲的柔性电路板基材FPC。

电路板厂家讲PCB(印刷电路板)是我们生产的核心产品,也是现代电子设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PCB不仅是电子元器件的载体,更是实现电路功能的关键桥梁。它的设计和制造质量直接影响电子设备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