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混合拼版问题

楼主(2025-03-15):
allegro17.4在做混合拼版的时候,怎样保证加载进去的元件位号不加前缀? 另外走线的网络名称也不加前缀呢?

网友A:
您好,关于allegro17.4在混合拼版时保持元件位号和网络名称不加前缀的问题,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在导入元件库时,检查是否有额外的前缀,如果有,可以在导入设置中去除。同时,在走线时,确保网络名称设置正确,避免自动添加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