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i的TPS63031的EN引脚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25-03-15):
用到一颗TI升降压电源芯片TPS63031,规格书如附件,通过EN脚来控制芯片输出的开启和关断,给EN高电平,芯片开启,给低电平,芯片关断。

现在问题是,给5V高电平,芯片可以正常输出3.3V没问题,但是当把高电平切换为低电平时,芯片输出不会立即变为0, 而是从3.3V缓慢的往下降,最终稳定在1.2V左右,感觉好像没完全关断。怀疑是芯片没焊好,重新风枪吹了一下,也用洛铁加固了,还是问题依旧。

我在嘉立创买的芯片,应该不会是假的吧?这个芯片很小,QFN封装的,很难焊,所以也没有重新焊一个新的验证。
原理图也很简单,如下:
P.S. 另外,我没有接负载,直接万用表测的芯片的输出端。
请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1,可能跟VREF有关
2,可能跟负载有关

网友B:
但你可以试试换一颗芯片,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C:
把R15换成0Ω试试,还有所谓的缓慢下降是多缓慢。

网友D:
R15 EN脚到地试试
负载加个1k 负载试试

网友D:
加点助焊剂,重新焊下试试,
或者换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跟VREF有关
2,可能跟负载有关

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是负载的问题,带上负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