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62E-DK试用】3D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试

楼主(2025-03-15):
开发板上有个LSM6DSO,这是3D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组合,其系统如下图所示。

板载的LSM6DSO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LSM6DSO的CS引脚和SDO/SAO已经分别被上拉和下拉了,说明该传感器已经使能,并且工作在IIC模式下。我们程序的重点在于如何读取该传感器内部的值。
根据下表可以看出该传感器运行在IIC模式下。

对于相关的LSM6DSO驱动文件,已在ST官方github中提供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lsm6dso-pid
首先在CubeMX中新建工程,并按照默认初始化STM32L562E-DK开发板的芯片引脚。为了在屏幕上显示相关信息,需要定义LCD屏幕的相关参数,可以参见我之前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435852-1-1.html
首先定义相关变量
#define SENSOR_BUS hi2c1

/* Private macro -------------------------------------------------------------*/
#define    BOOT_TIME      10

/* Private variables ---------------------------------------------------------*/
static int16_t data_raw_acceleration[3];
static int16_t data_raw_angular_rate[3];
static int16_t data_raw_temperature;
static float_t acceleration_mg[3];
static float_t angular_rate_mdps[3];
static float_t temperature_degC;
static uint8_t whoamI, rst;
static uint8_t buffer[1000];
定义读写函数
static int32_t platform_write(void *handle, uint8_t reg, const uint8_t *bufp,
                              uint16_t len)
{
  HAL_I2C_Mem_Write(handle, LSM6DSO_I2C_ADD_L,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uint8_t*) bufp, len, 1000);
  return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ad generic device register (platform dependent)
*
* @param  handle    customizable argument. In this examples is used in
*                   order to select the correct sensor bus handler.
* @param  reg       register to read
* @param  bufp      pointer to buffer that store the data read
* @param  len       number of consecutive register to read
*
*/
static int32_t platform_read(void *handle, uint8_t reg, uint8_t *bufp,
                             uint16_t len)
{
  HAL_I2C_Mem_Read(handle, LSM6DSO_I2C_ADD_L,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bufp, len, 1000);
  return 0;
}
初始化mems,其中由于LSM6DSO使用的是IIC,所以要关闭I3C
  stmdev_ctx_t dev_ctx;
  /* Initialize mems driver interface */
  dev_ctx.write_reg = platform_write;
  dev_ctx.read_reg = platform_read;
  dev_ctx.mdelay = platform_delay;
  dev_ctx.handle = &SENSOR_BUS;
  /* Init test platform */
  /* Wait sensor boot time */
  platform_delay(BOOT_TIME);
  /* Check device ID */
  lsm6dso_device_id_get(&dev_ctx, &whoamI);
  printf("LSM6DSO_ID=0x%x,whoamI=0x%x",LSM6DSO_ID,whoamI);
  if (whoamI != LSM6DSO_ID)
    while (1);

  /* Restor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lsm6dso_reset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do {
    lsm6dso_reset_get(&dev_ctx, &rst);
  } while (rst);

  /* Disable I3C interface */
  lsm6dso_i3c_disable_set(&dev_ctx, LSM6DSO_I3C_DISABLE);
  /* Enable Block Data Update */
  lsm6dso_block_data_update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 Set Output Data Rate */
  lsm6dso_xl_data_rate_set(&dev_ctx, LSM6DSO_XL_ODR_12Hz5);
  lsm6dso_gy_data_rate_set(&dev_ctx, LSM6DSO_GY_ODR_12Hz5);
  /* Set full scale */
  lsm6dso_xl_full_scale_set(&dev_ctx, LSM6DSO_2g);
  lsm6dso_gy_full_scale_set(&dev_ctx, LSM6DSO_2000dps);
  /* Configure filtering chain(No aux interface)
   * Accelerometer - LPF1 + LPF2 path
   */
  lsm6dso_xl_hp_path_on_out_set(&dev_ctx, LSM6DSO_LP_ODR_DIV_100);
  lsm6dso_xl_filter_lp2_set(&dev_ctx, PROPERTY_ENABLE);
初始化LCD
  LCD_UTILS_Drv_t lcdDrv;
  /* Initialize the LCD */
  BSP_LCD_Init(0, LCD_ORIENTATION_PORTRAIT);
  /* Set UTIL_LCD functions */
  lcdDrv.DrawBitmap  = BSP_LCD_DrawBitmap;
  lcdDrv.FillRGBRect = BSP_LCD_FillRGBRect;
  lcdDrv.DrawHLine   = BSP_LCD_DrawHLine;
  lcdDrv.DrawVLine   = BSP_LCD_DrawVLine;
  lcdDrv.FillRect    = BSP_LCD_FillRect;
  lcdDrv.GetPixel    = BSP_LCD_ReadPixel;
  lcdDrv.SetPixel    = BSP_LCD_WritePixel;
  lcdDrv.GetXSize    = BSP_LCD_GetXSize;
  lcdDrv.GetYSize    = BSP_LCD_GetYSize;
  lcdDrv.SetLayer    = BSP_LCD_SetActiveLayer;
  lcdDrv.GetFormat   = BSP_LCD_GetFormat;
  UTIL_LCD_SetFuncDriver(&lcdDrv);
  /* Clear the LCD */
  UTIL_LCD_Clear(UTIL_LCD_COLOR_WHITE);
  BSP_LCD_DisplayOn(0);
  UTIL_LCD_SetTextColor(UTIL_LCD_COLOR_BLUE);
  UTIL_LCD_SetBackColor(UTIL_LCD_COLOR_WHITE);
  UTIL_LCD_SetFont(&Font24);
在主循环中,不断读取传感器数值,并显示在LCD屏幕上
  while (1)
  {
            uint8_t reg;
            /* Read output only if new xl value is available */
            lsm6dso_xl_flag_data_ready_get(&dev_ctx, ®);

            if (reg) {
              /* Read acceleration field data */
              memset(data_raw_acceleration, 0x00, 3 * sizeof(int16_t));
              lsm6dso_acceleration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_mg[0] =
                lsm6dso_from_fs2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0]);
              acceleration_mg[1] =
                lsm6dso_from_fs2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1]);
              acceleration_mg[2] =
                lsm6dso_from_fs2_to_mg(data_raw_acceleration[2]);
//              printf("Acceleration [mg]:%4.2f,%4.2f,%4.2f\r\n",
//                      acceleration_mg[0], acceleration_mg[1], acceleration_mg[2]);
            }
            sprintf((char *)buffer," accX:%4.2f    ",acceleration_mg[0]);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1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sprintf((char *)buffer," accY:%4.2f    ",acceleration_mg[1]);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4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sprintf((char *)buffer," accZ:%4.2f    ",acceleration_mg[2]);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7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lsm6dso_gy_flag_data_ready_get(&dev_ctx, ®);

            if (reg) {
              /* Read angular rate field data */
              memset(data_raw_angular_rate, 0x00, 3 * sizeof(int16_t));
              lsm6dso_angular_rat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angular_rate);
              angular_rate_mdps[0] =
                lsm6dso_from_fs2000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0]);
              angular_rate_mdps[1] =
                lsm6dso_from_fs2000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1]);
              angular_rate_mdps[2] =
                lsm6dso_from_fs2000_to_mdps(data_raw_angular_rate[2]);
//              printf("Angular rate [mdps]:%4.2f,%4.2f,%4.2f\r\n",
//                      angular_rate_mdps[0], angular_rate_mdps[1], angular_rate_mdps[2]);
            }
            sprintf((char *)buffer," angP:%4.2f    ",angular_rate_mdps[0]);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10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sprintf((char *)buffer," angY:%4.2f    ",angular_rate_mdps[1]);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13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sprintf((char *)buffer," angR:%4.2f    ",angular_rate_mdps[2]);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16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lsm6dso_temp_flag_data_ready_get(&dev_ctx, ®);

            if (reg) {
              /* Read temperature data */
              memset(&data_raw_temperature, 0x00, sizeof(int16_t));
              lsm6dso_temperature_raw_get(&dev_ctx, &data_raw_temperature);
              temperature_degC =
                lsm6dso_from_lsb_to_celsius(data_raw_temperature);
//              printf("Temperature [degC]:%6.2f\r\n", temperature_degC);
            }
                sprintf((char *)buffer," Temp:%6.2f    ",temperature_degC);
                UTIL_LCD_DisplayStringAt(0, 190, (uint8_t *)buffer, LEFT_MODE);
                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最终得到结果如下,可以看到输出包括三个方向的加速度、三个方向的角加速度,以及当前温度,温度值有些高,可能是LSM6DSO正好位于蓝牙模块下方,温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