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中手动编辑调试配置脚本文件调用失败

楼主(2025-03-16):
我需要在 STM32CubeIDE 中手动编辑调试配置脚本 (CFG) 文件。但 CubeIDE 使用用户生成的文件运行失败,也无法对自动生成的文件进行任何修改。
为 CubeIUE 配置了生成的 CFG 文件的路径。为了进行测试,我使用了一个与自动生成的文件相同的方法,启动调试时,CubeIDE 会用自动生成的新 CFG 覆盖用户 CFG。然后,使用新的自动生成的 CFG 进行调试。
开调试器配置设置时,CubeIDE 显示两个错误:
Provided file doesn't exist!
Not able to interpret provided file!

网友A:
文件路径和名称有误,IDE可能无法找到或正确读取该文件。

网友B:
重启IDE试试。

网友C:
避免覆盖自动生成的文件.如果你手动编辑了CFG文件,并尝试在调试时应用它,但IDE却使用了自动生成的新文件,那么你的手动编辑将不会被采纳。尝试在IDE中配置为使用你手动编辑的CFG文件,而不是自动生成的文件。

网友D:
查看IDE错误日志。

网友E:
更新IDE版本和工具链至最新的。

网友F:
建议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G:
检查IDE和工具链版本是否过旧。

网友H:
你试过在调试配置里 禁用自动生成 CFG 文件 选项吗?有时候 IDE 会默认覆盖你的手动配置。

网友I:
你是把 CFG 文件放在哪个目录?试试放在项目根目录或者 Debug 目录,看看 CubeIDE 能不能找到它。

网友J:
Provided file doesn’t exist! 这个错误感觉像是路径问题,你检查一下路径是不是写对了?

网友K:
STM32CubeIDE 可能默认使用内部的 OpenOCD 配置,试试手动指定 External OpenOCD 并使用自己的 CFG 文件?

网友L:
你可以尝试修改 .launch 配置文件,看看 CubeIDE 在启动时加载的是哪个 CFG 文件?

网友M:
有些版本的 STM32CubeIDE 可能有这个问题,你可以试试降级 OpenOCD 版本,或者升级 IDE 版本看看有没有修复。

网友N:
你能编辑的是哪个 CFG 文件?某些 OpenOCD 配置是 IDE 内部的,可能无法直接修改。

网友O:
你试过把自动生成的 CFG 文件复制到你的手动路径,然后在 CubeIDE 里手动指定这个路径吗?

网友P:
检查一下你的 CFG 文件编码格式,某些非 UTF-8 格式的文件可能会导致 IDE 解析失败。

网友Q:
如果实在搞不定,可以试试 直接用命令行运行 OpenOCD,然后在 CubeIDE 里用 GDB 连接,绕过 IDE 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