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下载GD32H759时提示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楼主(2025-03-16):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000H - 3000004F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160H - 300001AF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300H - 300020C3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2100H - 30003EC3H
Partial Erase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000H - 3000004F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160H - 300001AF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0300H - 300020C3H
No Algorithm found for: 30002100H - 30003EC3H
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网友A:
Keil程序添加新代码后下载到板子上无法运行,download时有如下提示信息

  •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20000H - 08024FD3H

  • Partial Erase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 No Algorithm found for: 08020000H - 08024FD3H

  • 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 Partial Verify OK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去掉部分函数之后正常,从提示信息上看似乎是代码超出flash范围了,查看bin文件发现只有130KB左右,还没到芯片的256KB,看来是设定的问题,最后找到optins for target “xxx”->Debug->Jlink->Settings->Flash Download,此处设置的是128KB,删除128KB的选项,添加新的256KB,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