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并联均流问题

楼主(2025-03-16):
如图所示是一个双管反激拓扑的输出和控制环路部分,输出24V,满载2.5A。实际应用中是两块一样的反激电源板并联使用,一个电源板从电网Grid取电,一个电源板从PCS取电,两板输出各经过一个二极管后一起输出24VP。
想请教一下单板如何实现并联均流,这里是采样输出电阻电流,再经过反向放大器,经由电阻R128接到431的R级。疑惑:1)431+光耦实现环路控制这部分可以理解,输出电压变化影响FB引脚电位,为什么均流控制部分也要接到431的R级呢?2)具体控制逻辑是怎样的,比如两板理论上共输出5A电流,单板2.5A,但其中一路输出2.7A,这个电路怎么调节呢?谢谢!

网友A:
总结一句话,电流控制电压,电压又控制电流。

@王栋春 :这还需要解释?电流取样转成电压反馈控制,调整电压来控制所分摊的电流。
还请坛友具体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从你的应用上来讲,两个电源应该是互为备份的,所有都要按照负载的最大要求设计,

原来如此,谢谢坛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句话,电流控制电压,电压又控制电流。

精辟

网友D:
二极管在均流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是防止电流倒灌还是有其他功能呢

网友E:
加入电流反馈,相当于增加电源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