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果格式化了硬盘,硬盘格式化后能恢复数据吗?

楼主(2025-03-16):
如果格式化了硬盘,硬盘格式化后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A:
可以恢复一部分,

网友B:
看你是哪一种格式化,如果是彻底格式化,也就是非常慢的那种,通过写数据方式格式化的,那就恢复不了了,如果你是很快那种格式化,嗖的一下就格式化完了,那这种恢复数据是完全有可能的,先找个数据恢复软件自己试试看看吧

网友C:
可以恢复,但是恢复出来的效果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部分数据丢失,导致恢复的文件也不敢用

网友D:
十多年前用数据恢复软件尝试过,当时确实是恢复了一些资料,包括视频(还能看),但大部分都不行了,不知道现在技术能否达到全部恢复

网友E:
恢复出来都是一簇一簇的。。。估计

网友F:
机械硬盘基本100%的能恢复。低级格式化的很少。
SSD的配合win10,格式化了之后电脑空闲的时间就慢慢把Flash擦除了,方便下一次写入速度快。恢复出来都是FF。

网友G:
企望效果

网友H:
SSD不能恢复了

网友I:
快速格式化通常可以。

网友J:
如果只是普通格式化,恢复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