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读报护无法解除

楼主(2025-03-17):
GD32A503用Keil通过SWD能烧录程序,但是用GD32 All In One Programmer连接片子之后会提示读报护,点击remove protection按钮提示解除读报护失败。这个问题该怎么破

网友A:
检查GD32A503芯片是否确实处于读保护状态

网友B:
用GD Link试试。

网友C:
尝试其他烧录工具ST-LINK或J-Link等。

网友C:
BOOT引脚设置和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更新软件版本。

网友E:
建议联系GD的技术支持。

网友F:
考虑是否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G:
keil可以正常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