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 ADC 输入内阻不配情况下提高 ADC 准确度方

楼主(2025-03-17):
在 ADC 输入内阻不配情况下提高 ADC 准确度方法
在客户应用中输入源输入电阻同推荐的值不配匹,如果输入源内阻过大,会导致 ADC 转换精度降低。以AT32F403 为例,ADC 推荐的输入源内阻如下:
为了提高 ADC 转换精度建议如下处理:
1. 可以加大采样时间来消除 ADC 采样时间不足导致的转换精度不佳;如果现在是使用 1.5 的 CLK 采样时间,发现转换精度不佳,可以用在项目允许的条件下,先按:7.5-13.5-28.5-41.5-55.5 CLK 的方式一步一步增大,直到满足要求
2. 在输入 ADC 的 I/O 口处并接电容 330pF-0.1uF,以对信号预采样
3. 若采样信号低于

网友A:
这个参考表很实用,设计参考很有必要

网友B:
可以外接电阻来提高精度吗

网友C:
在信号源与 ADC 之间加入缓冲放大器,如电压跟随器。它具有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能将信号源与 ADC 隔离,减少因输入内阻不匹配引起的信号衰减和失真

网友D:
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E:
增加每次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以确保上一次采样的残留电压完全放电,避免对下一次采样产生影响。

网友F:
使用外部缓冲器隔离信号源和ADC。

网友G:
输入源内阻过大,而ADC输入内阻过小确实会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H:
在ADC输入端使用缓冲放大器(如运算放大器)可以提供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减少信号源内阻对ADC的影响。

网友I:
在ADC输入端加入RC滤波器,可以减少高频噪声的影响,提高ADC的信噪比。

网友J:
多次采样、数字滤波和校准可进一步提高采样精度。

网友K:
对于支持差分输入的ADC,可以使用差分放大器来驱动,这有助于减少共模噪声和内阻不匹配带来的误差。

网友L:
在软件中实施校准算法,对ADC的转换结果进行校正,以补偿由于输入阻抗不匹配导致的误差。

网友M:
加大采样时间确实可以提高精度,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要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N:
在采集到 ADC 数据后,通过软件算法对数据进行补偿。

网友O:
在参考电压引脚串联10Ω电阻并并联100nF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I:
如果采样信号低于 VDDA/2(或 VREF/2),可以在采样前先插入一次对内部 Vrefint 1.2V 的采样。这可以将 ADC 内部采样电容放电到一个理想电压后,再对目标信号进行采样。

网友P:
如果可能,调整信号源的内阻,使其与ADC推荐的输入阻抗相匹配。

网友Q:
模拟电路布局需对称,减少共模噪声干扰。

网友R:
加大采样时间可以消除由于采样时间不足导致的转换精度不佳。

网友S:
在系统初始化时,对ADC进行校准,修正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T:
在输入 ADC 的 I/O 口处并接一个电容(330 pF 到 0.1 μF),以对信号进行预采样。这有助于稳定输入信号,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
添加RC滤波电路以改善信号质量和充电速度。

网友U:
可以先通过实验或理论分析建立输入内阻不匹配时的误差模型,然后根据该模型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修正计算。

网友V:
适当调整ADC的时钟频率,以确保有足够的采样时间,避免由于时钟频率过高导致的转换误差。

网友P:
对 ADC 采样的值进行软件处理,例如丢弃第一次采样的值,使用第二次采样的值,或者进行排序中值滤波

网友W:
降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

网友X:
校准ADC以补偿固有误差。

网友Y:
ADC校准,设置校准系数。

网友Z: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ADC型号和信号调理电路,避免过度设计。

网友AA:
常见的 LC 匹配网络、π 型匹配网络等,可以通过调整电感和电容的值,使信号源看到的负载阻抗与自身内阻共轭匹配,从而实现最大功率传输,减少反射和失真。

网友AB:
根据信号源和 ADC 的内阻情况,设计合适的阻抗匹配网络。

网友AC:
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以校正温度变化对参考电压的影响。这可以提高 ADC 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精度。

网友AD:
使用高精度的外部基准电压源,可以提高ADC转换的绝对精度。

网友AE:
通过 阻抗匹配(Buffer/RC网络)、优化采样时间、严格PCB布局 和 软件校准,可显著提升ADC在输入内阻不匹配场景下的精度

网友K:
通过缓冲器、匹配阻抗和滤波电容,可显著降低信号源内阻和噪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