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DD整流二极管的并联与串联应用:如何均流与提高耐压能力?

楼主:
电力电子电路设计,有时单个整流二极管的电流承载能力或耐压能力无法满足应用需求,此时可以通过并联或串联方式来增强电流或耐压能力。然而,并联时需要解决均流问题,串联时要保证均压,否则会导致器件提前失效。MDD在本文将探讨整流二极管并联和串联的应用场景、挑战及优化方法,帮助工程师设计更可靠的整流电路。
1.整流二极管的并联应用:提升电流能力
(1)并联的目的
当单个整流二极管的额定电流不足时,可以通过多颗二极管并联来分担电流,从而提高整体承载能力。例如,一颗10A的二极管可能无法满足20A负载需求,此时可以使用两颗10A二极管并联来提供20A的能力。
(2)均流问题与解决方案
由于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V_F)存在离散性,即使是同型号的二极管,它们的V_F可能存在0.1V甚至更大的偏差,这会导致电流分配不均,部分二极管承担更多电流,可能因过热失效,从而影响整个电路的稳定性。
✅解决方案:1️⃣选用同批次、特性接近的二极管,减少参数偏差。
2️⃣增加均流电阻(在每个二极管串联一个小电阻,通常为0.1Ω~0.5Ω),使电流更加均匀。
3️⃣使用主动均流方案,如并联MOSFET进行动态电流分配,但此方法成本较高。
4️⃣使用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 Diode):由于其正向压降(V_F)较低,器件间参数一致性较好,均流效果较普通PN结整流二极管更优。
(3)适用场景
✅大电流整流电路(如高功率电源)
✅逆变器、充电桩等需要高电流承载能力的设备
2.整流二极管的串联应用:提升耐压能力
(1)串联的目的
当单个整流二极管的耐压能力不足时,可以通过多颗二极管串联来提高整体耐压能力。例如:
需要1000V耐压,但单个二极管耐压只有500V,则可以两颗500V的二极管串联来达到1000V。
(2)均压问题与解决方案
由于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V_R)存在离散性,电压可能不会均匀分布在每个二极管上,这可能导致某些二极管承受过高电压,提前进入雪崩击穿状态,进而损坏整个电路。
✅解决方案:1️⃣选用相同型号、相近参数的二极管,确保击穿电压(V_R)一致。
2️⃣在每个二极管并联均压电阻(通常为100kΩ~1MΩ),使电压均匀分配。
3️⃣在每个二极管并联电容(通常10nF~100nF),提升高频响应的均压效果。
(3)适用场景
✅高压整流电路(如高压电源、微波炉等)
✅逆变器、功率变换器中涉及高压整流的场景
3.并联与串联应用示例
(1)大电流应用(如50A整流)
假设需要一个50A整流电路,但单个20A的整流二极管(如MUR2020)不能满足需求,可以使用3颗MUR2020并联:
采用0.1Ω均流电阻,确保每颗二极管均分约16.7A,防止某颗二极管因过流失效。
(2)高压应用(如2000V整流)
假设需要一个2000V耐压的整流电路,但单颗1000V二极管(如1N5408)不够,则可采用2颗1N5408串联:
并联470kΩ均压电阻,确保每颗二极管承受均等电压(1000V)。
综上,
整流二极管的并联可以提高电流承载能力,但需要均流措施;串联可以提升耐压能力,但必须解决均压问题。正确设计均流电阻或均压电阻,并结合合理的器件选择,可以显著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延长器件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