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感觉N32G430的VSS和VSSA内部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2025-03-17):
之前在4层的PCB上,用N32G430的ADC测量直流,ADC读值跳动在三四个字,这次用的两层板打了个板,把VSS和VSSA分开接了,跳动有三十多个字,而换上STM32F103跳动也就是两三个字,用AT32F415跳动也就是六七个字

N32G430的VSS和VSSA隔离完全没有效果,因此怀疑内部的VSS和VSSA就是接在一起的
厂商人员解惑一下?

网友A:
在两层PCB上,尽量优化电源和地的布局,以减少噪声干扰。可以考虑增加地平面或电源平面的面积,以及使用更宽的走线来降低阻抗。

网友B:
用外部滤波器

网友C:
用示波器或电源质量分析仪检查电源的波形和噪声水平。

网友D:
遇到ADC采样的同样问题

网友E(2025-06-04):
模拟与数字地连接特性,N32G430的VSS(数字地)和VSSA(模拟地)在芯片内部可能存在弱连接或共享路径,这与STM32F103、AT32F415等芯片的独立地设计不同。

网友F:
厂商未明确公开具体连接方式,但部分高性能MCU为降低数字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影响,会采用内部磁珠或电感实现高阻抗隔离,而低成本方案可能直接短接。

网友G:
ADC参考电压与噪声敏感度,N32G430的ADC可能对电源噪声更敏感,若内部VSS/VSSA未完全隔离,外部模拟地噪声会直接耦合至ADC采样路径,导致读数跳动增大。

网友H:
两层板与四层板差异,四层板可通过完整的地平面隔离数字噪声,而两层板因缺少内电层,需依赖布线实现隔离。若两层板中VSS和VSSA走线间距不足或存在交叉,数字噪声可能通过寄生电容耦合至模拟地,导致ADC采样跳动增大。

网友I:
地线设计问题,两层板中若未采用星形接地布局,或模拟地与数字地未在单点连接,可能形成地环路,引入额外噪声。

网友J:
不同芯片噪声表现差异,STM32F103的ADC采样跳动较小,可能因其内部VSS/VSSA隔离设计更完善,或ADC对噪声抑制能力更强,AT32F415跳动略大,但仍优于N32G430,可能与其内部隔离方案或ADC架构差异有关。

网友K:
N32G430的噪声放大效应,若N32G430的ADC输入阻抗较高或采样保持电容较小,外部噪声可能被放大,导致读数跳动更明显。

网友L:
检查VSS/VSSA连接,确认PCB中VSS和VSSA是否严格分开,避免走线交叉或间距过近。建议两层板中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0Ω电阻或磁珠单点连接,并尽量靠近ADC输入端。

网友M:
优化电源与地设计,在ADC电源引脚附近增加去耦电容(如10nF+1μF并联),并确保模拟地与数字地通过星形布局连接。若可能,改为四层板设计,单独设置模拟地平面。

网友N:
屏蔽与滤波,对ADC输入信号线进行屏蔽,并在输入端增加RC低通滤波器(如100Ω电阻+10nF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