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32的PPS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5-03-17):
这种PPS是什么功能?一般怎么使用呀?

网友A:
是不是外设功能选择配置寄存器之类的。

网友A:
用于选择IO口功能的东西吗

网友B:
允许开发者将外设的输入和输出信号重定向到不同的引脚。

网友C:
可以通过 PPS 配置外设的引脚,从而灵活地选择每个外设的引脚,而不受硬件设计中固定引脚的限制。

网友D:
支持配置成其他功能的引脚吧

网友E:
如果我想在同一个引脚上配置多个外设功能,PPS功能支持吗?

网友F:
在使用PPS功能时,会不会对系统的性能产生影响呢

网友G:
那PPS功能在实际的嵌入式项目开发中,能带来哪些具体的好处呢

网友D:
这是外设还是寄存器?

网友H:
有没有一些经验或技巧可以分享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支持配置成其他功能的引脚吧

如果我想在同一个引脚上配置多个外设功能,PPS功能支持吗

网友J:
用户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将微控制器的外设的输入输出功能映射到不同的引脚上,而不局限于预定义的引脚位置。

网友K:
可以将外设的输入输出配置到任意IO,在新出的芯片才有的功能,比较方便

网友L:
PPS 的实现比传统的微控制器更加灵活和强大。

网友M(2025-05-07):
PIC32的PPS功能允许开发者将外设的输入输出功能灵活映射到不同的引脚上,突破硬件设计中固定引脚的限制

网友N:
PPS功能的核心作用是引脚功能重映射

网友O:
开发者可根据应用需求,将外设功能(如UART、I2C、SPI等)分配到任意可用引脚,优化PCB布局和硬件设计。例如,将UART1的TX/RX功能从默认引脚重映射到其他空闲引脚,避免引脚冲突。

网友P:
PPS可以提高设计灵活性,无需修改硬件设计即可调整外设引脚,简化开发流程。适用于引脚资源紧张或需要复用引脚的场景

网友Q:
其实PPS可以支持多外设共享引脚,同一引脚可配置为不同外设功能(需注意时序冲突),提升引脚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