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现在微芯没有类似于ST的那种固件库,都是可视化配置是么?

楼主(2025-03-17):
现在微芯新推出来的芯片没有类似于ST的那种固件库,都是可视化配置是么?

网友A:
在可视化配置里也有一些库支持,例如Touch.

网友B:
有的,现在是MCC图形配置界面,可以参考下面的教学视频,搜索MCC
https://mu.microchip.com/page/development-tools

网友C(2025-04-25):
微芯科技的开发工具确实更多依赖 可视化配置工具来生成初始化代码和硬件驱动,而不像 ST 的固件库那样提供大量的代码和底层驱动供开发者直接使用。

网友D:
你不是说MCC这个软件吗

网友E:
微芯有支持可视化配置底层函数的软件的

网友F:
微芯并非完全取消了传统固件库,而是提供了多种开发工具和方式,包括可视化配置工具和传统固件库,以满足不同开发者的需求。

网友G:
MPLAB Harmony:微芯推出的集成开发框架,支持32位MCU(如PIC32系列)的开发。它集成了丰富的中间件、驱动程序、函数库和实时操作系统(RTOS),简化了代码开发过程

网友H:
MPLAB Code Configurator (MCC):一种图形化配置工具,允许开发者通过可视化界面配置外设和功能,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I:
微芯依然提供传统固件库(如针对PIC和AVR系列的固件库),包含底层驱动和API,方便开发者直接调用。

网友J:
对于初学者或需要快速开发的项目,可视化工具(如MCC)可以显著减少手动配置的工作量。

网友K:
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外设,可以避免手动编写代码时可能出现的错误。

网友L:
其实这种可视化配置软件挺好的,生成的代码结构清晰,便于后续维护和升级。

网友M:
确实,微芯的某些产品线提供了可视化配置工具,这使得配置过程更加直观和便捷。但据我所知,他们也有提供固件库,只是可能不如ST的那么广泛。

网友N:
对于需要高度定制化的项目,开发者可能更倾向于直接使用固件库,以便更灵活地控制硬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