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微芯的PIC32MX的ADC是10位的?

楼主(2025-03-18):
我看写的是10位1Msps的,这精度是不是不算高啊?

网友A:
是的,最高支持48路ADC,10BIT

网友B:
10位,表示能够将输入的模拟信号分成 1024 个不同的数值(0-1023)。

网友C(2025-04-25):
如果你使用的是3.3V的参考电压,那么每个数字步进对应的电压大约是3.3V / 1024 ≈ 3.22mV。对于某些高精度的传感器或测量任务,这样的分辨率可能不够。

网友D:
对于更高要求的实时信号分析,可能需要更高的采样速率。

网友E:
微芯的PIC32MX系列ADC是10位的,且具备高分辨率与多通道支持

网友F:
提供1024级量化精度,适用于中等精度要求的模拟信号采集。

网友G:
多通道输入,部分型号支持多达48个模拟输入通道(如PIC32MX3/4系列),可同时监测多个信号源。

网友H:
最高支持1 Msps(每秒百万次采样),满足实时性需求。

网友I:
自动通道扫描,支持自动切换输入通道,简化多通道采样应用开发。

网友J:
可配置触发源,可通过定时器、外部引脚或内部计数器触发采样,适应不同应用场景。

网友K:
确实,PIC32MX系列的ADC是10位的,对于某些应用来说,这可能不是最高的精度。

网友L:
支持在CPU休眠或空闲模式下工作,降低系统整体功耗。

网友M:
好像Microchip的MCU会逐渐迁移到arm架构,楼主可以看看最新的型号

网友N:
外设引脚选择(PPS),允许将ADC输入通道映射到任意可用引脚,优化硬件设计。

网友O:
工业控制,用于传感器信号采集,如温度、压力监测。

网友P:
确实,PIC32MX的ADC分辨率是10位的,对于某些应用来说可能不够高。

网友Q:
消费电子,支持音频信号采样、电池电压检测等功能。

网友R:
确实,PIC32MX系列的ADC是10位的,1Msps的采样率。对于许多应用来说,这个精度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