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32MX仅支持JTAG吗?

楼主(2025-03-18):
我看图上介绍说支持JTAG,没有SWD吗?

网友A:
MIPS内核,没有SWD ,倒是有ICSP

网友B:
PIC32MX支持JTAG和Microchip自己的ICSP编程调试协议,SWD是ATMEL的ATSAM系列ARM Cortex-M 的编程调试协议

网友C:
这个不是arm单片机啊,所以没有arm的调试接口啊。

网友D(2025-04-25):
PIC32 系列采用的是 MIPS 架构,而 SWD 是 ARM Cortex 系列专属的调试协议。

网友E:
PIC32MX不仅支持JTAG,还支持其他调试和编程接口。

网友F:
在应用编程(IAP)和在线调试支持在应用程序运行时进行编程和调试,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G:
JTAG接口PIC32MX系列支持符合IEEE标准1149.2的JTAG边界扫描特性,允许通过JTAG接口进行调试和编程。

网友H:
双线接口(2线接口)提供非侵入式访问和实时数据交换功能,适用于低引脚数的应用场景。

网友I:
4线MIPS标准增强JTAG接口支持更高级的调试功能,如非侵入式指令跟踪。

网友J:
边界扫描单元(BSC)大多数I/O引脚都具有边界扫描单元,但JTAG引脚(TCK、TDI、TDO和TMS)没有BSC。

网友K:
是的,根据Microchip官方的数据手册,PIC32MX系列确实只支持JTAG接口,没有提到SWD。

网友L:
多种接口选择开发者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调试和编程接口,例如在引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2线接口,或在需要高级调试功能时使用4线JTAG接口。

网友M:
兼容性与扩展性PIC32MX系列通过多种接口支持广泛的开发工具和调试器,便于与现有开发环境集成。

网友N:
好像不支持SWD啊

网友O:
一般都是用jtag,这个速度快,而且还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