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通讯电路原理疑问,都是RS485通讯机制定义好的?

楼主(2025-03-17):
RS485通讯电路原理疑问,都是RS485通讯机制定义好的?

1.DI接地“A-B"=0,怎么计算来的?

2.此图RS485通讯,为什么三极管不导通,RO为1的时候,这个时候A-B就等于1?

网友A:
是差分的定义,485 是差分通讯的一种

差分通讯两根数据线电平是时刻相反的,其中A比B高,就是逻辑1,反过来是逻辑0

比较 A B 电压的时候,还有 200 mV 的死区电压,准确来说,A比B 高 200mV 才是逻辑1,A比B低200mV是逻辑0,A B 之差在 200mV之间状态维持最后一次不变

你看的这个文章只能用在很低的通讯速度,效果也不理想,可以真正自动切换485方向的方案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04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差分的定义,485 是差分通讯的一种

差分通讯两根数据线电平是时刻相反的,其中A比B高,就是逻辑1,反过 ...

那什么情况A会比B高或者低0.2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情况A会比B高或者低0.2V呢

485 总线任何一个节点使能了输出,485 芯片把 A B 分别驱动为低和高,或高和低
或者空闲时靠总线上下拉电阻把 A 拉高,把 B 拉低,让 A 超过 B 2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 总线任何一个节点使能了输出,485 芯片把 A B 分别驱动为低和高,或高和低
或者空闲时靠总线上下拉电 ...

你对CAN也是很熟悉的吧

网友B:
用推荐的自动切换 485 方向方案,硬件改动大吗?

网友C:
去看看规约:EIA-TIA-RS485
这里面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