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我知道的案例防护

楼主(2025-03-17):
MCU项目中,安全防护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数据加密、固件保护、身份验证等关键方面。

首先是对数据进行加密,数据加密是保护敏感信息不被未经授权的访问者获取的重要手段。
有两种方法去加密,AES是对称加密算法,有高效、安全的特点,适用于大量数据的加密,MCU可以通过硬件加速器或软件库来实现AES加密,以提高加密速度和性能。
还有一个是SHA,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常用于数字签名和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加密算法,并结合MCU的硬件特性进行优化,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是用AES进行加密。

不过还有对固件保护主要是防止固件被恶意修改或替换。
主要是用于验证固件的完整性,在固件更新过程中,通过验证数字签名来确保固件未被篡改,对固件进行加密处理,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访问和修改固件。
不过像有些还有物理加密的方法将MCU封装在一个坚固的外壳内,增加攻击者访问固件的难度,或者对一些芯片进行打磨。
身份验证是确保只有合法用户才能访问和操作MCU,通过输入密码来进行身份验证。为了提高安全性,采用复杂的密码策略,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的混合密码。
还有生物特征识别,指纹识别、面部识别等。这些技术利用用户的生物特征进行身份验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

上面就是我对案例防护的一些理解,说的也不完全全,也还有其它的安全防护手段。我就把我知道的一些分享出来。

网友A:
不知道这个是如何起作用的。

网友B(2025-08-29):
在 MCU 防护领域,诸多案例展现出多样策略。如汽车 MCU,某车型因未启用安全启动,攻击者借 OTA 注入恶意固件致车辆失控,之后车企强制启用安全启动,并锁定调试接口,防止 JTAG 被利用提取固件。STM32 通过设置 RDP 等级禁止调试接口读取 Flash ,结合 UID 加密校验程序合法性;紫金山实验室的 ESC0830 内生安全 MCU,构建动态异构冗余三核架构,遇攻击时裁决机制自动保护受攻击内核,清洗数据,确保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