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关于网口通信协议都支持哪些?

楼主(2025-03-17):
比如Http,TCP,UDP,Socket或Websocket这些都支持哪些?在哪有相关的库?

网友A:
以太网通信协议.

网友B:
STM32 主要通过 LWIP(Lightweight IP)支持 TCP/IP 协议栈,你可以在 CubeMX 里启用 LWIP 试试。

网友C:
HTTP、TCP、UDP 这些都可以通过 LWIP 实现,WebSocket 需要自己基于 TCP 或 HTTP 手动实现。

网友D:
你是要用 RTOS 还是裸机环境?如果用 FreeRTOS,可以搭配 LWIP 里的 netconn 或者 BSD socket API。

网友E:
STM32Cube 的 Middleware 里可以找到 LWIP 库,里面有 TCP、UDP、DHCP 等协议的支持。

网友F:
ST 官方的 X-CUBE-AWS 也提供了一些网络协议支持,比如 MQTT 和 TLS,你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你的项目。

网友G:
如果需要 HTTPS,你可能要搭配 mbedTLS 或 wolfSSL 来加密传输,不然 HTTP 是明文的。

网友H:
ST 官方的 X-CUBE-CLD 也提供了一些云通信协议的支持,可以看看它里面的 MQTT、CoAP 之类的实现。

网友I:
WebSocket 可以用 mongoose 这样的第三方库,STM32 官方库里没有直接提供 WebSocket 协议栈。

网友J:
你用的是什么 STM32 型号?不同系列的网卡 MAC(F4/H7)和硬件特性(如双网口)会影响支持的协议。

网友K:
试试看 STM32Cube_FW 里的例程,很多开发板(比如 Nucleo-H743ZI)自带了 LWIP 的 TCP/UDP 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