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字电位器用于DC-DC电路反馈网络的疑问

楼主(2025-03-17):
如下图所示,数字电位器R3用于升压电路的反馈网络,数字电位器H端和W端接入反馈网络,L端悬空。数字电位器1.8V供电,I2C和MCU通讯,I2C电平也是1.8V的,DC-DC升压,12V输入,输出范围是15~36V。现在发现偶尔有一两片数字电位器会烧掉,也找不到原因,这个电路有啥坑吗?数字电位器的规格书见附件,谢谢!

网友A:
能否算一下极端情况下它的电压以及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算一下极端情况下它的电压以及电流?

你好,极端情况就是输出36V,50mA。具体的波形电流波形我也没去测量。谢谢!

网友B:
数字电位器的耐压一般只有5V

网友B:
我们在使用数字电位器中,都会用4.7伏的稳压管并在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的耐压一般只有5V

确实,这个数字电位器的最大耐压就是5.5V。除了你说的并稳压管之外,我在H端和W端分别串联2个二极管(二极管的阳极朝数字电位器)可以吗?谢谢大佬!

网友C:
正常使用,电位器的电阻电压就是VFB=1.6,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下电瞬间VF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D:
你升压电路 电感呢?

网友E:
尸体的照片? 怎么断定是“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这个数字电位器的最大耐压就是5.5V。除了你说的并稳压管之外,我在H端和W端分别串联2个二极管(二 ...

感觉二极管没啥用,防不了高压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数字电位器烧毁可能与供电电压或I2C通信电平有关。请检查1.8V供电是否稳定,以及I2C通信是否符合规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