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CGT6用SPI-DMA接收数据卡死!!!

楼主(2025-03-17):
使用SPI协议通过DMA通道接收数据时一直卡在
while (dma_flag_get(DMA0, DMA_CH1, DMA_FLAG_FTF)==RESET);
江湖救急!!!
可以发源码

楼主:
这个芯片是作为从机,接收来自相同芯片的主机发送过来的数据,此芯片只有一个SPI0——DMA0接收程序
在线等,急!!!!!!

网友A:
检查DMA和SPI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B:
硬件问题

网友C:
考虑使用DMA中断而不是轮询来检测传输完成。配置DMA中断可以使CPU在等待DMA完成时不被阻塞,提高效率。
在DMA初始化时启用传输完成中断,并在中断服务例程中处理数据。

网友D:
检查是否有代码或硬件事件禁用了DMA请求。

网友E:
用DMA_FLAG_TC来检测整个DMA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F:
检查SPI总线上的硬件连接,包括MISO、MOSI、SCK和CS信号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
是不是没清除标志位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配置出了问题,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H:
DMA有问题吗

网友I(2025-04-2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配置出了问题,感谢大家的回复

请问是哪个地方配置有问题,我目前使用I2S配合DMA时也卡死在这里

网友J(2025-06-2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配置出了问题,感谢大家的回复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