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下面这个三极管匹配电压的NMOS开关电路是否合适啊

楼主(2025-03-17):
想用3.3V的IO驱动9V或者12V的NMOS开关电路
不知道是否合适,这个靠谱不?

网友A:
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B(2025-08-28):
需看具体参数:NMOS 的 Vgs 阈值、驱动电压是否匹配,导通电阻是否满足负载需求,有无续流或保护设计,否则可能开关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