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X™ MCU]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MOTIX™ | 基于ARM® Cortex® M 的32位嵌入式电源IC三相桥驱动器 IC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17):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涵盖英飞凌针对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领域的丰富产品线。工业类产品包括 XMC1000 系列(Cortex-M0 内核,32-48MHz,支持电容触摸)、XMC4000 系列(Cortex-M4 内核,144MHz,适用于电机控制),以及 PSoC™ 4000/4100/4200/6 系列(集成模拟外设与安全功能)。汽车领域重点介绍 AURIX™ TC2x/TC3x/TC4x 家族,支持 ASIL-D 安全等级、多核架构及硬件安全模块(HSM),适用于 ADAS 和 xEV 系统。TRAVEO™ T2G 系列针对车身控制,提供高集成度与实时处理能力。文档详细列出各型号的核心频率、内存配置、封装类型及应用场景,满足不同行业的性能与安全需求。

动力与感知2024-2025年选择指南
聚焦英飞凌在电源与传感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旨在推动低碳化与数字化进程。文档涵盖工业、汽车、消费电子及物联网等多领域应用,重点展示 CoolMOS™、CoolSiC™及 GaN 技术在高效电源管理中的优势,如工业 SMPS 通过 XMC 系列微控制器实现高功率密度与可靠性,电动汽车充电方案支持快速充电与双向能量转换。同时,无线充电、电池保护与预测性维护等技术通过 OptiMOS™ MOSFET 及 XENSIV™传感器提升系统能效与安全性。汽车领域提供 AURIX™多核处理器与安全模块,满足 ADAS 及电动化需求。此外,文档强调英飞凌通过 SiC/GaN 产能扩张与系统级优化,助力客户应对能效挑战,推动绿色智能未来。

产品描述
MOTIX™ TLE994x/5x:高性价比 FOC 电机控制 SoC
聚焦汽车领域的高效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基于 Arm® Cortex®-M23 内核,集成微控制器、栅极驱动器及 LIN 通信接口,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技术,适用于 BLDC 及有刷电机驱动。产品具有 ASIL-B 功能安全等级及 TrustZone 硬件安全特性,满足汽车系统对可靠性与安全性的严苛要求。其紧凑的 TSDSO-32 封装(9x6mm)集成 72KB 闪存与 6KB RAM,支持宽电压输入(5.5-29V),适用于水泵、油泵、冷却风扇等应用场景。配套评估板及参考设计简化开发流程,提供完整软件工具链与电机控制算法支持,助力缩短产品上市时间。该系列通过优化硬件性能与成本平衡,为汽车电子系统提供高性价比的智能化电机控制方案。

MOTIX™电机控制库加速汽车嵌入式电机控制创新 —— 英飞凌全阶段开发平台
聚焦汽车嵌入式电机控制,其核心是 MOTIX™ 软件,为开发提供全面支持。该库采用模块化、可扩展架构,包含丰富的电机控制软件组件,像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调制器等,能有效减少开发工作量,支持汽车热管理和底盘系统中的变速驱动应用,如水泵、油泵、冷却风扇等。库中先进算法可应对低电感电机控制难题,提升效率与可靠性。MOTIX™ Solution Designer GUI 工具简化了参数配置与软件评估,还支持与第三方 LIN 和 CAN 堆栈集成。MOTEON 作为英飞凌首选设计合作伙伴,提供从软件定制到测试的全方位服务。库有免费评估版和付费许可版,满足不同开发阶段需求,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创新设计。

MOTIX™电机控制软件全阶段加速引擎:从 BF 原型到 UI 量产的汽车级代码工厂
是英飞凌推出的汽车级嵌入式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平台,提供模块化、高可扩展的软件架构与工具链,覆盖从原型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其核心包括 MOTIX™电机控制库,支持单电阻分流 FOC 算法、先进调制技术及复杂驱动控制,满足 ASIL D 功能安全等级与 MISRA C 标准,适用于水泵、风扇、压缩机等热管理及车身系统应用。平台集成硬件抽象层、复杂设备驱动及低级别外设驱动,兼容 AURIX™ MCAL 与 AUTOSAR 架构,通过 MOTIX™ Solution Designer GUI 工具简化参数配置与软件评估。搭配 MOTEON 设计合作伙伴提供的电机分析、测试自动化服务,以及灵活的免费评估与付费许可模式,助力客户缩短开发周期,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创新。

英飞凌 MOTIX™嵌入式功率芯片(TLE988x 两相 / 989x 三相系列)
聚焦汽车电机控制领域,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集成 3 相桥驱动、CAN FD 通信及功能安全特性。产品支持单电源供电(5.5-28V),内置自适应 MOSFET 控制(AMC)优化开关损耗与 EMC 性能,适用于电动冷却液泵、油泵等应用。TLE988x(两相)与 TLE989x(三相)系列提供 ASIL B 功能安全等级及分层访问管理,支持最高 60 MHz 主频与双闪存读 - 写操作,实现高计算性能与快速通信。其紧凑封装(TQFP-48/LQFP-64)集成 CAN FD 控制器与收发器,减少 BOM 成本。配套评估板、参考设计及 MOTIX 电机控制库简化开发流程,助力客户快速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英飞凌 12V 汽车电机控制经验证芯片组TLE987x MCU + OptiMOS™ MOSFET:BOM 省 35%,12V 系统即插即用
聚焦汽车 12V 电机控制领域,提供预验证的 TLE987x MCU 与 OptiMOS™ MOSFET 组合方案。该方案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 32 位 SoC,集成 3 相桥驱动与自适应控制技术,搭配 OptiMOS 6 40V SSO8 MOSFET(Rds (on) 低至 1.0mΩ),实现 BOM 成本降低 35%。其特点包括:预选型驱动与 MOSFET 组合支持即插即用设计,覆盖 8A-30A 负载电流与宽温域(-40°C 至 + 150°C)应用,通过详尽的 EMC 与热性能表征报告减少开发风险。配套通用评估板与 SPICE 仿真模型,支持快速验证,适用于汽车水泵、风扇等热管理系统的 BLDC 电机驱动(最高 400W),助力客户缩短开发周期并提升系统可靠性。

MOTIX™微控制器嵌入式功率集成电路 TLE987x集成 ARM® Cortex® - M3 的三相电机驱动器
聚焦汽车电机控制领域,提供高集成度解决方案。该系列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集成 3 相桥驱动、LIN 通信及 12/14 位 ADC,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适用于水泵、油泵、冷却风扇等应用。产品具备宽电压输入(VBATT≥6V)与高可靠性,通过集成电荷泵与自适应斜率控制优化 EMC 性能,减少外部元件数量,BOM 成本降低 35%。TLE987x 系列提供多种封装(VQFN-48/TQFP-48)及配置选项,覆盖 36KB 至 256KB 闪存,支持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满足汽车级严苛环境要求。配套评估板与预验证芯片组(搭配 OptiMOS™ MOSFET)加速开发,通过详尽的 EMC 与热性能报告确保设计可靠性,助力客户快速实现高效节能的电机控制系统。

Micro Inspector Pro通过可视化洞察理解微控制器软件
是一款基于图形化界面的调试工具,专为 Infineon Arm® Cortex®-M 内核微控制器设计,旨在简化嵌入式系统的实时交互与分析。该工具支持通过拖放控件元素创建自定义仪表板,实时读写变量与寄存器,并集成示波器功能实现信号波形监测。其免费模式允许用户完整使用预设仪表板,注册后可保存自定义配置,适用于无需编程知识的快速调试场景。通过 Segger J-Link 连接目标设备,支持多类型图形控件(如仪表、图表、数值指示器),帮助开发者直观优化控制算法与系统性能。工具集成于 Infineon Toolbox,提供直观的开发体验,助力缩短开发周期。

用户手册
BLDC 盾与TLE9879QA40用于Arduino
是一款高集成度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专为 Arduino 平台设计,核心是 TLE9879QXA40 芯片,该芯片集成了 ARM Cortex - M3 内核与 3 相桥驱动,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适用于汽车水泵、油泵、冷却风扇等应用。它支持宽电压输入(5.5 - 28V),还能堆叠至多 4 块盾板以控制多台电机,具备过温、过流、欠压等多种保护功能,可提升系统可靠性。该方案提供 Arduino 库与示例代码,简化了编程与调试流程,用户能通过 SPI 接口轻松控制电机启停、调速及参数配置。其配套的图形化工具和详细文档,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高效节能的电机控制,缩短开发周期。

MOTIX™ TLE987x集成 LIN/Cortex-M3 的 BLDC 电机控制 SoC
聚焦汽车级 BLDC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集成 3 相桥驱动、LIN 通信及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适用于水泵、油泵、冷却风扇等应用。产品提供宽电压输入(5.5-28V)及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支持,集成 12/14 位 ADC、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优化 EMC 性能,减少外部元件数量。TLE987x 系列包含多种型号(如 TLE9871/77/79),主频最高 40 MHz,闪存容量 36KB 至 256KB,采用 VQFN-48/TQFP-48 封装,支持实时诊断与保护(过压、过流、过热)。配套评估板与 MOTIX 电机控制库简化开发流程,通过预验证芯片组方案降低 BOM 成本 35%,助力客户快速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MOTIX™ TLE986xMOTIX™ TLE987xBF、A、UH 和 UI 阶段
详细阐述了英飞凌针对汽车应用的嵌入式电机控制解决方案。该文档聚焦 TLE986x(两相)与 TLE987x(三相)系列微控制器的 BootROM 功能,涵盖启动流程、BSL(引导加载程序)协议及 NVM(非易失性存储器)管理。BootROM 支持 UART 和 FastLIN 通信接口,提供代码下载、NVM 编程与擦除、诊断功能及安全保护机制。其 NVM 系统包含线性与非线性映射区域,支持 100TP(100 次可编程)配置页存储校准参数与用户数据,并通过密码保护防止非法访问。文档还介绍了不同设计阶段(BF、A、UH、UI)的产品变体,包括主频、封装类型及安全特性差异,适用于汽车热管理、车身控制等领域的高效电机驱动应用。配套工具与示例代码助力开发者实现快速原型开发与量产部署。

MOTIX™ MCU BBS 工具
是英飞凌为汽车级微控制器(如 TLE988x/9x 系列)提供的 BSL(引导加载程序)工具用户指南。该工具支持通过 UART 或 CAN 接口与目标设备交互,实现 NAC/NAD 配置、NVM 擦除 / 编程 / 验证、保护设置及 100TP 页编辑等功能。其核心功能包括:通过 uIO-Stick v2 连接设备,设置无活动计数器(NAC)与节点地址(NAD)以控制引导时序;支持擦除全芯片或指定模块,编程 HEX 文件并验证数据一致性;提供保护机制锁定代码 / 数据区域,防止非法访问。工具还包含 100TP 内存编辑器,允许读写 100 次可编程配置页,并支持 UBSL(用户引导加载程序)配置调整。文档详细说明操作流程、故障排查及硬件连接要求,适用于开发人员进行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9x/TLE988x 固件用户手册ASIL-B 安全固件 + OTA 能力:12V 智能执行器开发全阶段指南
聚焦汽车级 12V 智能执行器开发,提供 ASIL-B 安全固件与 OTA 能力的全阶段指南。文档详细阐述了 TLE989x(三相)与 TLE988x(两相)系列微控制器的固件架构,涵盖启动流程、引导加载程序(BSL)、NVM 管理及安全特性。其核心功能包括:支持 UART/CAN 接口的 BSL 模式实现代码下载与 NVM 编程,集成 AES/CMAC 加密库保障数据安全,提供安全启动与双启动机制确保代码完整性。文档还介绍了 NVM 的读写保护、永久保护及服务算法,支持实时诊断与错误恢复。通过用户 API 接口,开发者可便捷调用 NVM 擦除 / 编程、加密操作及保护配置等功能,适用于汽车热管理、电机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手册配套详细的数据结构与枚举定义,助力开发者高效实现符合功能安全标准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MOTIX™ TLE989x/TLE988x:适用于无刷直流(BLDC)应用、带 CAN - FD 和 N 沟道场效应管(NFET)驱动器的微控制器 - AK 阶段
是一款专为汽车和工业 BLDC 电机控制设计的高性能 SoC,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高达 60 MHz,集成 3 相桥驱动、CAN-FD 通信及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产品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适用于水泵、油泵等应用,提供宽电压输入(5.5-28V)及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支持。其集成的电荷泵与自适应斜率控制优化 EMC 性能,减少外部元件数量,BOM 成本降低 35%。TLE989x(三相)与 TLE988x(两相)系列包含多种型号,采用 VQFN-48/TQFP-48 封装,支持实时诊断与保护(过压、过流、过热)。配套评估板与 MOTIX 电机控制库简化开发流程,通过预验证芯片组方案降低 BOM 成本 35%,助力客户快速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TLE987xQX BE
聚焦 TLE987xQX 系列微控制器的引导程序设计,详细阐述启动流程、BSL 协议及 NVM 管理。文档支持 UART/LIN 通信接口,提供代码下载、擦除及安全保护功能,通过密码验证实现 ASIL-B 等级安全防护。其 NVM 系统包含线性与非线性映射区域,支持 100 次可编程配置页存储校准参数,并通过 MapRAM 初始化与服务算法修复数据一致性。BootROM 支持用户模式、调试模式及安全启动机制,适用于汽车热管理、电机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配套工具与示例代码助力开发者实现快速原型开发与量产部署。

TLE9879 EvalKITV1.4用户手册
介绍基于 TLE9879QXA40 的评估板,提供 3 相 BLDC 电机驱动方案。板载 J-Link 调试器支持 SWD/USB 通信,集成 LIN 接口与 uIO BSL 编程功能。硬件设计包含测试点、跳线配置及电机连接端子,支持宽电压输入(5.5-28V)与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通过 GPIO 与 LED 映射、电位器输入及可选外部元件扩展,简化开发调试流程。手册涵盖接口定义、测试点说明及应用场景,适用于汽车水泵、冷却风扇等电机控制验证,配套工具链与参考设计加速产品开发。

TLE987x评估板
用户手册聚焦 TLE987x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评估平台,支持 VQFN 和 TQFP 两种封装。该板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电路、反向极性保护及宽电压输入(≤28V),提供香蕉插头、uIO BSL 编程接口及 USB 调试功能。板载测试点覆盖所有关键信号(如门极驱动、电流检测),跳线配置支持灵活功能切换(如 LIN 主从模式、LED 映射)。配套软件工具链包括 Keil μVision5 与 Infineon ConfigWizard,支持代码开发与配置优化。评估板兼容外部传感器(如 TMR/Hall)及扩展模块,通过可选元件扩展应用场景。手册详细说明接口定义、测试点布局及调试步骤,适用于汽车电机控制、热管理系统等领域的原型验证与开发。

TLE987x Evalboard Rev1.2用户手册
聚焦 TLE987x 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评估平台,提供 3 相 BLDC 电机驱动方案与宽电压输入(≤28V)支持。板载反向极性保护、uIO BSL 编程接口及 SWD 调试功能,兼容外部传感器(如 Hall/TMR)与扩展模块。测试点覆盖门极驱动信号、电流检测及电源状态,8 个 LED 可通过跳线映射至 GPIO(如 P0.1-P1.4)。手册详细说明跳线配置(如 LIN 主从模式、复位按钮控制)及软件工具链,包括 Keil μVision5 集成开发环境与 Infineon ConfigWizard 配置工具。评估板支持通过 USB 或外部调试器实现代码下载与实时调试,适用于汽车热管理、电机控制等场景的原型验证。

数据表
MOTIX™ TLE9879QXW40:适用于汽车应用、集成 LIN 通信与无刷直流(BLDC)MOSFET 驱动器的 ARM® Cortex® - M3 微控制器 - BF、UH 和 UI 阶段 - 扩展工作温度范围(0 级)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128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适用于 12V 系统的高可靠性电机控制场景。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1QXA20Cortex-M3+PWM_BLDC 驱动:12V 车身电机「低成本快启方案」(BF→UI 全阶段覆盖)
是一款专为汽车 12V 车身电机设计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集成 3 相 MOSFET 驱动、电荷泵及 LIN 通信接口,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应用。产品提供 36KB 闪存与 3KB RAM,采用 VQFN-48 封装,支持宽电压输入(5.5-28V)及 - 40°C 至 + 150°C 宽温域运行,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通过 AEC-Q100/101 认证。其优化的硬件设计减少外部元件需求,BOM 成本降低 35%,并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配套开发工具链与预验证芯片组方案,助力客户快速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原型开发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3QXW40:适用于汽车应用、集成 LIN 通信与无刷直流(BLDC)MOSFET 驱动器的 ARM® Cortex® - M3 微控制器 - BF、UH 和 UI 阶段 - 扩展工作温度范围(0 级)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C 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48KB 闪存、3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适用于 12V 系统的高可靠性电机控制场景。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7QXA40:适用于汽车应用、集成 LIN 通信与无刷直流(BLDC)MOSFET 驱动器的 ARM® Cortex® - M3 微控制器 - BF、UH 和 UI 阶段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50°C 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64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适用于 12V 系统的高可靠性电机控制场景。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7QXW40 Cortex-M3+LIN_BLDC 驱动:0 级宽温(-40~150℃)全阶段汽车 MCU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64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9-2QXA40双驱 Cortex-M3:LIN+BLDC 双通道汽车 MCU(BF/UH/UI 全阶段)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双路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50℃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128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9QXA40 单驱 Cortex-M3:LIN+BLDC 集成汽车 MCU(BF/UH/UI 全阶段)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单路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50℃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128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UH、UI 三个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72-2QTW40双驱 Cortex-M3(A 阶段):LIN+BLDC 宽温汽车 MCU(-40~150℃ Grade 0)
是一款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高集成度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双路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256KB 闪存、8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A 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TQFP-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微控制器带LIN和BLDC电机驱动用于汽车应用带有LIN和 BLDC MOSFET驱动器的微控制器,适用于汽车应用BF步骤
聚焦 TLE9877QXA20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24 MHz,集成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50℃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64KB 闪存、6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BF 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MOTIX™ TLE989x/TLE988x CAN-FD 量产 MCU(AK 阶段):双 / 单驱 BLDC+ASIL-B/C 集成方案(-40~150℃ Grade 0)
是一款专为汽车和工业应用设计的高性能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高达 60 MHz,集成双 / 单路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CAN-FD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256KB 闪存、32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适用于水泵、风扇、天窗等车身系统。产品提供 AK 阶段版本,通过 AEC-Q100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支持安全启动与 AES 加密。其紧凑的 TQFP-48/LQFP-64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微控制器带LIN和BLDC电机驱动用于汽车应用用于汽车应用的具有LIN 和 BLDC MOSFET 驱动器的微控制器A级
聚焦 TLE9872-2QXW40 微控制器,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40 MHz,集成双路 3 相 BLDC 电机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 - 40°C 至 + 175℃宽温域运行。其核心功能包括 256KB 闪存、8KB RAM、电荷泵及自适应斜率控制,适用于雨刮器、水泵、风扇等车身系统,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通过 AEC-Q100/101 认证,集成 ASIL-B 功能安全特性,包含过压、过流及过热保护。其紧凑的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简化 BOM 设计,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TLE9879QXA20用于汽车应用的具有LIN 和 BLDC MOSFET 驱动器的微控制器
聚焦汽车级 BLDC 电机控制解决方案,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主频 24 MHz),集成 3 相桥驱动与 LIN 2.2 通信接口,支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算法。产品提供 128KB 闪存、6KB RAM 及宽电压输入(5.5-27V),适用于雨刮器、水泵、冷却风扇等场景。其集成电荷泵与自适应斜率控制优化 EMC 性能,减少外部元件数量,通过 AEC-Q100 认证并支持 - 40°C 至 + 150°C 宽温域运行。安全特性包括 ASIL-B 功能安全、过压 / 过流 / 过热保护及 NVM 擦写诊断,采用 VQFN-48 封装集成 LIN 收发器与模数转换器。配套开发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通过预验证芯片组方案降低 BOM 成本,适用于汽车热管理、车身控制等高可靠性应用。

立即开始
BLDC盾用于 Arduino 与TLE9879QA40入门指南
是一款基于 Infineon TLE9879QXA40 汽车级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专为 BLDC 电机控制设计。该盾牌集成 3 相 MOSFET 驱动、LIN 通信及 SWD 调试接口,支持 12V 电源输入,适用于汽车雨刮器、水泵等应用。指南提供 Arduino IDE 集成方法,包含工厂重置脚本与库文件,支持 Blinky 测试、单电机及多电机控制示例。用户可通过简单代码实现电机启停、转速调节及多设备同步控制,兼容 FOC、霍尔传感器等多种驱动算法。配套工具链简化开发流程,适用于快速原型验证与教育场景,助力开发者高效实现高性能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电机控制软件库TLE987x的 BASIC入门指南
聚焦基于 TLE987x 系列微控制器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与 V-to-F 模式解决方案,支持 TLE9877QXA40、TLE9879QXA40 等型号,适用于 12V BLDC 电机控制。文档提供 Keil μVision5 集成开发环境配置指南,通过 ConfigWizard 工具优化电机参数(如相电阻、电感、极对数),支持使用 J-Link 调试器进行代码烧录与实时监控。用户可通过预配置示例代码快速实现电机启停、转速调节及故障诊断,配套硬件评估板与示波器支持电流波形分析。工具链包含 Infineon Embedded Power SDK 及 Segger 驱动,适用于汽车雨刮器、冷却风扇等场景的原型开发,助力开发者高效完成电机控制算法验证。

评估板和评估套件开始使用 MOTIX™ TLE986x/7x
是针对 TLE986x 与 TLE987x 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指南,提供基于 Keil μVision5 和 IAR Embedded Workbench 的工具链安装与配置方法。文档详细说明如何通过 Segger J-Link 驱动、Infineon ConfigWizard 及 SDK 集成实现电机控制应用开发,支持无传感器 FOC 算法与 V-to-F 模式。评估板集成 3 相 N-MOS 桥驱动、LIN 通信及 SWD 调试接口,适用于汽车雨刮器、水泵等场景。指南包含创建新项目、模块配置、代码烧录及实时调试步骤,配套示例代码与硬件评估板助力快速原型验证,适用于汽车电子开发者实现高效可靠的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微检查器专业版入门指南
是针对 Infineon 微控制器(如 TLE9879)的可视化调试工具,支持创建交互式仪表盘与示波器界面,实现实时参数监控与代码调试。文档详细介绍工具安装流程:通过 Infineon Toolbox 下载安装,获取许可证后可保存项目配置。用户需编译目标代码并连接评估板,通过符号浏览器加载 ELF 文件,拖拽变量至界面生成动态监控界面,支持电机控制算法(如 FOC)的实时波形分析。工具兼容 Keil μVision 开发环境,通过目标代码适配与配置,可便捷集成示波器功能,适用于汽车电子开发者进行嵌入式系统快速原型验证与调试。

应用手册
汽车电机控制解决方案
聚焦 Infineon 的 MOTIX™系列产品,提供覆盖 BDC 与 BLDC 电机的全集成方案,包含驱动 IC、桥接 IC、系统基础芯片(SBC)及微控制器(SoC)。产品基于 ARM Cortex 内核,集成 LIN/CAN-FD 通信、多相驱动及安全特性,支持无传感器 FOC 算法,适用于雨刮器、水泵、电动助力转向等场景。配套 OptiMOS™ MOSFETs、XENSIV™传感器及电源管理 IC,优化系统效率与可靠性。生态系统提供参考设计、软件库(含 FOC 算法)及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开发,适用于汽车热管理、车身控制及安全系统等领域。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聚焦 Infineon 的汽车电子解决方案,涵盖安全、车身、动力系统及电动车领域。文档展示其全面产品组合,包括微控制器(如 AURIX™、TRAVEO™)、传感器(XENSIV™)、功率半导体(OptiMOS™)及安全芯片(OPTIGA™),支持 ISO 26262 功能安全标准。解决方案覆盖安全气囊、电动助力转向、雷达系统、车身控制模块及新能源汽车驱动等场景,强调高效节能与可靠性。通过模块化设计与生态系统支持(参考设计、软件工具、合作伙伴网络),助力客户快速开发符合安全与性能要求的创新汽车电子系统,推动清洁、安全与智能化出行。

应用文档
使用MOTIX™ MCU 启用多分支FOC
聚焦基于 TLE987x/TLE989x 微控制器的多分流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技术,适用于低电感 BLDC 电机应用。文档对比单分流与多分流方案,指出多分流技术通过提升电流测量精度有效降低纹波与电磁干扰(EMI),尤其适用于对噪声敏感的车载系统(如电池冷却风扇、HVAC 鼓风机)。针对低电感电机的高 di/dt 特性,多分流方案优化了 ADC 触发时序,减少 PWM 不对称移位干扰,提升控制稳定性。通过 TLE987x 与 TLE989x 的 CCU6/CCU7 模块实现双分流同步采样,实验结果显示多分流方案显著改善电流波形与 FFT 频谱,验证其在复杂工况下的控制优势。文档为汽车电机控制开发者提供技术选型与实现指导,助力高效可靠的低电压驱动系统设计。

软件优化用于 MOTIX™ MCU (SoC)
聚焦 TLE987x/TLE989x 微控制器的软件性能优化策略,适用于电机控制开发者。文档强调编译器选择(如 Keil v6.20 的 - O3+LTO 优化组合)可显著减少执行时间并提升代码密度,对比 IAR 编译器在相同配置下表现更优。通过 RAM 运行代码可降低访问延迟,DMA 技术减轻 CPU 数据传输负担,缓存机制提升 FLASH1 读取效率,实测缓存启用后执行时间缩短约 20%。编程层面建议采用定点运算替代浮点计算、合理选择数据类型、利用内联函数及条件编译减少冗余代码。文档为开发者提供编译器配置指南、硬件资源利用技巧及代码优化实践,助力构建高效低功耗的车载电机控制系统。

TLE986x/TLE987x桥接驱动器应用说明
聚焦 TLE986x/7x 系列微控制器的 3 相 BLDC 电机驱动解决方案,详细解析电荷泵配置、CCU6 模块交互及栅极驱动优化策略。文档强调通过恒流模式控制()和转换速率序列器调节(),有效降低 MOSFET 开关损耗与 EMI。通过电荷泵输出电压动态调整()与交叉导通保护机制(),提升系统可靠性。针对低电感电机应用,提供栅极驱动寄生参数分析及迭代优化方法,结合硬件延迟测量功能(),助力开发者实现高效稳定的电机控制。文档包含实测波形与寄存器配置示例,为汽车雨刮器、水泵等车载电机驱动设计提供技术参考。

MOTIX™ TLE987x/OptiMOS™ IAUC100N04S6N022 经验证芯片组应用笔记LIN/CAN 双通配 + 40V MOS 协同:车身 / 热管理 AK 阶段 0 整改方案
聚焦 TLE987x 微控制器与 OptiMOS™ 6 系列 MOSFET 的协同优化方案,旨在为车身及热管理系统提供高效可靠的驱动解决方案。文档针对三种开关配置(慢、中、快)进行深入测试,分析其在不同电压(9-18V)、负载电流(8-30A)及温度(-40~150℃)条件下的开关特性,涵盖 VDS 上升 / 下降时间、导通 / 关断延迟等关键参数。通过优化栅极驱动电流与时序,慢配置可显著降低 EMC 辐射(CISPR Class 4 峰值),而快配置则减少开关损耗(功率损耗降低约 15%)。文档还结合通用功率板示例,展示不同配置对热分布的影响,建议通过散热片设计实现结温控制(无散热片时结温 58.9℃,有散热片时降至 48.7℃)。该方案通过预验证的硬件配置与软件工具链,助力开发者快速实现符合 AEC-Q100 标准的 AK 阶段量产设计。

TLE986x/T LE987x系列BF/A/UH步骤FastLIN BSL模式应用说明
详细介绍了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 TLE986x/7x 微控制器的引导加载程序(BSL)模式,支持通过 LIN 总线实现代码下载与参数配置。文档重点阐述了 FastLIN 协议的连接机制,包括非活动计数器(NAC)与节点地址(NAD)的配置要求,以及通过 "Get Chip ID" 命令建立通信的时序规范。支持的功能涵盖 NVM 擦写、RAM/ROM 代码执行、校验和验证及安全保护设置等,提供 16-bit XOR 校验确保数据完整性。典型应用场景包括产线烧录、参数标定及售后固件升级,通过预定义的 130 字节传输块结构实现高效数据交互。文档还特别说明 NVM 保护机制的激活与移除方法,通过用户密码验证增强系统安全性。

TLE989x/TLE988x硬件设计指南
聚焦基于 ARM Cortex-M3 内核的汽车级微控制器,提供 3/2 相 BLDC 电机驱动解决方案。文档涵盖电源管理(如 VS 输入滤波、VDDP/VDDC 电压调节)、时钟配置(支持外部晶振或数字时钟)及 GPIO 外设设计,强调通过 RC 滤波与终端电阻优化信号完整性。针对电机驱动,详细说明桥驱动电路设计(含栅极电阻、DC 链路电容选型)与电荷泵配置,确保高侧 MOSFET 稳定供电。此外,文档提供 CAN 通信电路设计指南,包括总线终端与共模扼流圈选型,并重点阐述 PCB 布局规则(如 GND 分层、功率路径最小化)以降低 EMI 辐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引擎冷却风扇、水泵等车身系统,支持 ASIL-B 功能安全标准,通过预验证的外围电路设计简化开发流程。

MOTIX™ TLE987X电机控制FOC演示
聚焦基于 TLE987x 微控制器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解决方案,支持 3 相 BLDC 电机驱动。文档详细阐述了 FOC 算法实现,包括开环(IToF)与闭环控制的平滑切换机制,通过电流采样与 Clarke/Park 变换实现高效转矩控制。软件架构采用分层设计,包含 MCTRL 解决方案、驱动算法库及硬件抽象层,支持静态参数配置(如电机电阻、电感、极对数)与动态参数调试(如参考转速、使能控制)。文档提供 Config Wizard 工具辅助参数设置,涵盖电流环 / 速度环 PI 调节、死区补偿及故障诊断功能,支持过流 / 过压 / 欠压保护。典型应用包括汽车冷却风扇、水泵等,通过优化 PWM 频率与 ADC 触发时序提升系统稳定性,配套工具链支持快速原型验证与量产部署。

为VQFN 封装实施新的Edge Protection™技术
介绍了 Infineon 针对 VQFN48 封装推出的改进方案,通过 Edge Protection™技术(Blacktop)扩展模塑料覆盖顶部外露引脚区域,增强封装边缘强度,减少应力集中。同时将凹痕宽度从 0.10mm 增至 0.15mm,优化自动光学检测(AOI)的焊锡轮廓识别能力。新增单元序列化标记位于日期码上方,提升产品追溯性。该方案保持原有电路板布局兼容性,对 SMT 工艺无影响,通过可靠性测试验证其性能稳定性。

实施新的硫安全模具化合物
聚焦 Infineon 针对 VQFN48 封装推出的硫安全模具化合物(Sumitomo G631BQG),采用非炭黑着色剂实现深蓝色外观,通过优化 BOM 与 Cu 引线键合技术支持 Grade 1/0 可靠性标准。该化合物在高温存储(175℃, 2000 小时)、温循(-55℃~150℃, 3000 次)等 AEC Q100/Q006 测试中表现稳定,表面氧化仅影响外观不涉及内部结构。封装保持原有电路板布局兼容性,新增单元序列化标记提升追溯性,边缘保护技术增强机械强度,凹痕宽度增至 0.15mm 优化 AOI 检测。文档强调颜色变化属正常工艺现象,不影响焊锡质量与 SMT 流程。

MOTIX™ Cortex-M 嵌入式电源 IC 软件 FAQ车企量产必看:工具链 / 宽温 / 通信的「0 调试天书」(附油泵 / 车门实证数据)
聚焦汽车级微控制器的量产调试痛点,提供工具链(Keil/IAR)配置、宽温域运行及通信协议等场景的解决方案。文档涵盖代码补全、寄存器监控、堆栈溢出排查等 IDE 使用技巧,详解 Config Wizard 与开发环境的集成方法,指导用户通过参数配置优化电机控制算法(如 FOC)。针对量产常见问题,如睡眠模式芯片恢复、配置参数未生效等,提供分步操作指南,并附油泵、车门等实际应用案例数据支持。手册强调可靠性验证与调试工具链的高效协同,助力开发者快速定位问题并优化系统性能。

LIN通信期间的NVM编程MOTIX的应用说明™TLE984x、TLE985x、TLE986x和TLE987x嵌入式电源IC
提出了基于 TLE98xx 系列微控制器的 LIN 从机在通信过程中进行 NVM 编程的解决方案。文档分析了 NVM 擦除(4.5ms)和编程(3.5ms)的时间特性,结合 LIN 通信的帧间隙(TFrame_Slot=10ms 时约 7.5ms 可用),建议通过分帧操作实现非易失性存储器的安全更新。通过解析 LIN 帧的 PID 判断消息相关性,在无关帧的剩余时间内执行编程或擦除操作,避免与通信冲突。该方案支持 TLE984x/TLE985x 的 user_nvm_write 及 TLE986x/7x 的 USER_PROG 等 API,确保量产场景下的实时性与可靠性,适用于车身控制、电机驱动等高要求应用。

常见问题解答TLE986xQx,TLE987xQx
聚焦 TLE986x/7x 系列微控制器的典型应用问题,提供 GPIO 配置、SWD 调试、启动时序、看门狗管理等关键技术解析。文档详细说明 GPIO 替代功能映射方法(如 UART 与 P1.0/P1.1 的绑定配置),强调 SWD 接口无需外部上拉电阻的直接连接方案。针对启动失败问题,解析 NAC(非活动计数器)与 NAD(节点地址)的存储机制及配置方法,指出 NAC 超时后 LIN 斜率自动切换为快速模式可能引发的 EMI 问题。在看门狗处理方面,提出通过 MON1 引脚唤醒机制解决连续复位故障,并给出过温保护后的循环唤醒周期计算(1024ms)。此外,文档对比 VQFN 与 TQFP 封装的差异,明确 TQFP 在热阻与可焊性上的优势,并提供 BDRV 模块的通断态诊断寄存器配置指南,助力开发者优化电机驱动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TLE987x/6X 硬件设计指南
聚焦 TLE987x(3 相)与 TLE986x(2 相)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规范,涵盖电源管理、时钟配置、桥驱动及 PCB 布局等关键领域。文档强调 VS 输入需配置反向保护二极管(Dvs)与滤波电容(Cvs1/Cvs2),确保电源稳定性。时钟模块支持外部晶振或时钟输入,推荐使用陶瓷谐振器简化设计。桥驱动部分建议采用 2-10Ω 栅极电阻(RGATE)抑制振荡,并通过 RC 网络优化 EMI 性能()。电荷泵设计需选择 220nF 飞跨电容(CCPS1/CCPS2)与 470nF 输出电容(CVCP),确保 VCP 电压稳定。PCB 布局要求分离功率地与信号地,通过多层板结构减少噪声耦合。文档还提供电流检测放大器(CSA)的滤波网络设计方法,通过优化 RC 参数抑制高频干扰,适用于汽车电机控制等高可靠性应用场景。

封装热数据表
聚焦 Infineon 的 PG-VQFN-48-31 封装热特性,涵盖 TLE984x/5x/6x/7x 系列嵌入式电源 IC。文档提供封装尺寸(含 3D 视图)及适用产品列表,明确热阻定义与测试条件:Rth-JC(结到壳热阻)为封装本身特性,Rth-JA(结到环境热阻)基于 JEDEC 标准 PCB(2s2p 带 16 个过孔时典型值 18.7K/W),Rth-JH1/2(结到外壳热阻)通过 TIM 材料与金属外壳实现。热阻抗分析显示,金属外壳可显著降低热阻,PCB 过孔直径与数量优化(如 PCB 类型 1)可进一步提升散热效率。文档为汽车电机控制等应用提供热设计参考,指导通过 PCB 布局与散热结构优化实现可靠热管理。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与嵌入式电源SoC
聚焦基于 Infineon TLE9879 SoC 的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技术,适用于汽车低至中功率三相电机应用。文档详细阐述 FOC 理论框架,涵盖克拉克变换、派克变换及空间矢量调制(SVM)等核心算法,结合 TLE9879 的硬件特性(如 ADC、CCU6 定时器、BDRV 桥驱动模块)实现高效电流测量与 PWM 控制。软件架构通过电流重构、磁通估计及 PI 控制器实现闭环调速,支持开环到闭环的平滑切换。文档提供参数配置指南(如电机电阻、电感、极对数)及基于 ConfigWizard 的开发工具链,通过示例代码演示启动流程与实时监控,助力开发者快速验证算法性能。该方案适用于冷却风扇、水泵等场景,通过集成化设计降低系统成本并提升可靠性。

布局提示应用说明适用于TLE987x
聚焦 TLE987x 在汽车 12V BLDC 电机驱动中的 PCB 设计指南,提供 EMI 优化与可靠性提升策略。文档强调连接器应集中单侧布置以减少辐射,推荐使用四层或更多层 PCB 结构,分离电源与信号层以降低噪声耦合。输入滤波器采用 π 型配置(C13/C14/C15),建议 C13 为 C15 的 1/10 值以优化滤波效果。GND 设计需区分 IC GND 与功率 GND,通过单点连接减少地弹干扰,同时确保 VS 与 VSD 引脚的滤波电容(C1/C2)紧邻芯片放置。3 相桥布局需最小化换相环路面积,推荐将电容(C28/C48/C68)贴近 MOSFET 引脚以降低杂散电感。电流检测分流器采用四端对称布线,避免电感耦合与共模噪声,确保测量精度。文档为车载电机控制应用提供分层设计、滤波配置及接地策略,助力提升系统 EMC 性能与可靠性。

数据闪存处理TLE987x应用说明
聚焦 TLE987x 系列微控制器的数据闪存管理,提供硬件初始化、服务算法及用户应用指南。文档介绍数据闪存采用地址映射机制,通过 MapRAM 和备用页指针动态管理物理页,支持逻辑地址透明访问。服务算法在启动时执行,可修复坏页和单双映射问题,但存在局限性,无法处理多双映射及某些物理效应导致的问题。用户应用需在初始化时检查 SYS_STRTUP_STS 和 MEMSTAT 寄存器,确保电压稳定、关闭中断、合理处理看门狗,避免中断 NVM 操作,还可通过 USER_MAPRAM_INIT 函数检测映射一致性。文档强调数据完整性维护策略,指导开发者优化数据存储可靠性。

反向极性保护用于嵌入式电源IC电路提案和分析
针对汽车 ECU 设计,提出基于 n 沟道 MOSFET 与嵌入式电源 IC(如 TLE987x)的反向极性保护方案。文档分析电池极性接反时,通过 NPN 晶体管 QGS 与电阻 RCP 组成的驱动电路,主动关闭保护 MOSFET(QRP),利用内部 ESD 二极管钳位电压,避免后级半桥电路因体二极管导通损坏。测试结果表明,在 LV124 E-15 标准下,静态反向电压(-14V)时 VCP 被钳位至 - 0.5V,动态负载切换中电机发电电流被有效阻断,VDH 未出现负电压,验证了方案的可靠性。该电路通过电荷泵驱动实现低功耗保护,适用于车载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场景,但需根据具体应用评估温度、老化等因素影响。

针对英飞凌离散型四扁平无引线封装的电路板组装建议
针对汽车 ECU 设计,提出基于 n 沟道 MOSFET 与嵌入式电源 IC(如 TLE987x)的反向极性保护方案。文档分析电池极性接反时,通过 NPN 晶体管 QGS 与电阻 RCP 组成的驱动电路,主动关闭保护 MOSFET(QRP),利用内部 ESD 二极管钳位电压,避免后级半桥电路因体二极管导通损坏。测试结果表明,在 LV124 E-15 标准下,静态反向电压(-14V)时 VCP 被钳位至 - 0.5V,动态负载切换中电机发电电流被有效阻断,VDH 未出现负电压,验证了方案的可靠性。该电路通过电荷泵驱动实现低功耗保护,适用于车载电机驱动等高可靠性场景,但需根据具体应用评估温度、老化等因素影响。

VQFN48布局提示
聚焦 QFN 封装(如 VQFN/UQFN)的 SMT 组装工艺,提供 PCB 设计、焊膏印刷、回流焊接及质量控制指南。文档强调焊盘设计需采用 NSMD 类型,确保与封装尺寸匹配并预留过孔散热区域,LTI 功能可优化焊脚视觉检测。推荐使用 0.5mm 以下间距的 100-120μm 厚激光切割钢网,搭配 SAC305 焊膏。回流焊接需遵循 J-STD-020 标准,避免超过最大温度限制,氮气环境可提升焊接质量。X 射线检测可有效评估底部焊点完整性,而无清洗焊膏可减少残留清洁需求。文档指出返工难度较高,建议直接更换元件,同时强调遵循 MSL 标准以确保可靠性。

更多技术信息
电机手册
系统梳理了主流电机类型的技术原理与应用指南,涵盖感应电机(IM)、永磁同步电机(PMSM)、同步磁阻电机(SynRM)、直流电机(DC)、无刷直流电机(BLDC)、开关磁阻电机(SRM)及步进电机。全书通过结构图示、控制策略解析及性能对比,详细阐述了各类电机的工作特性、损耗分析及效率优化方法。重点章节包括磁场定向控制(FOC)、直接转矩控制(DTC)等先进控制技术,以及电机在汽车、工业驱动、家电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手册还提供术语表,解释了矢量变换、铁损计算等关键概念,适合电机设计工程师、控制系统开发者及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考,助力高效选型与系统优化。

勘误表
MOTIX™ TLE986xQX 系列 ——BF、A、UH 和 UI 阶段 MOTIX™ TLE987xQX 系列 ——BF、A、UH 和 UI 阶段
聚焦该系列微控制器在 BF、A、UH、UI 设计阶段的已知问题及解决方案。文档涵盖 TLE9861QXA20、TLE9867QXA40、TLE9879QXA40 等型号,指出两大核心问题:其一,BootROM 中 USER_ERASE_SECTOR 等函数会覆盖 RAM 地址 0x18000014,建议用户代码避免使用该区域,UI 阶段已修复;其二,SSC2 模块触发的 DMA 请求无法通过 DMASRCCLR 寄存器清除,提供了通过软件重置 DMA 通道的代码示例作为临时解决方案。文档还更新了修订历史,新增 UI 阶段产品型号及修复说明,强调用户需根据设计阶段评估应用影响,确保系统可靠性。

MOTIX™ TLE989x/8x AK 阶段勘误表
聚焦该系列微控制器在 AK 阶段的已知问题及解决方案。文档指出五大核心问题:其一,UART0/1 对 LIN 通信的硬件检测功能存在限制,需通过定时器和中断实现软件补偿;其二,SYSTICK 预分频器未在用户手册中说明,实际存在固定 4 分频机制;其三,数据手册中 VCAN 引脚连接描述有误,该引脚无需强制连接至 VDDP;其四,PLL 累积抖动参数表中 PDIV 设置标注错误,实际应为 16;其五,固件手册中 UBSL 默认大小描述错误,实际默认值为 24KB。文档提供了代码示例作为临时解决方案,并说明部分问题将在后续文档更新中修正,建议用户根据设计阶段评估应用影响并联系供应商获取支持。

MOTIX™ TLE986x/987xQX 系列 BE 阶段
是针对该系列微控制器 BE 阶段的勘误文档,聚焦芯片硬件与文档存在的差异及解决方案。文档指出了五大问题:一是 BootROM 的 USER_NVM_ECC_CHECK 函数会占用 RAM 地址 0x18000011,需调整内存分配;二是 PORT2 的 CTRAP 引脚实际为低电平有效,与手册描述的高电平有效不符;三是 CPU 寄存器 SHPR2 的实际地址为 0xE000ED1C,而非手册标注的 0xE000ED20;四是 SCU->OSC_CON 寄存器的 Bit5 实际始终为 1,手册描述为 0;五是 RESET 引脚在复位时内部有上拉,手册未明确说明。文档还提供了内存配置示例和后续手册更新计划,建议用户根据实际设计阶段评估并规避这些问题。

数据表
TLE986xQX系列TLE987xQX系列
《TLE986xQX 系列 TLE987xQX 系列.pdf》是针对 BE 与 BF 设计阶段差异的说明文档,涵盖功能与电气特性两大变更。功能方面,BF 阶段移除了 LIN BSL 模式,改进 FastLIN BSL 的抗干扰能力并新增 “Get ChipID” 指令验证机制,同时扩展 BootROM 功能,包括扇区擦除验证、页面擦除验证及页面验证。电气特性方面,BDRV 模块扩展了电压范围,PMU 增加了 - 40°C 至 150°C 的停止模式电流规范,LIN 收发器新增总线显性输出电压与导通电阻参数,并提升了热保护阈值。文档还优化了 ADC 精度、GPIO 输入泄漏及 BDRV 驱动能力等参数,为开发者提供设计阶段升级的关键参考。

网友A:
三相桥驱动器有利于选型

网友B:
电源IC三相桥驱动器资源丰富

网友C:
专业的的合集文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