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错误提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because t...

楼主(2025-03-17):
错误提示“Code generation could not be done because the necessary firmware package is missing. Not able to complete STM32Cube project creation.”
已经加载了所有工具包括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 IDE。在STM32F303RE 评估板时PC提示被拒绝访问我的 C:\ 驱动器。并要求“固件更新”,以管理软件包安装。 STM32Cube IDE 中如何破?

网友A:
也可以检查 STM32CubeMX 的设置,确保所选的 MCU 型号对应正确的固件包,如果错误选择了其他型号的固件包,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通常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固件包,首先确保你已经正确安装了 STM32CubeMX 和 STM32CubeIDE,并且下载了 STM32F303RE 的固件包。

网友C:
如果你在安装时遇到权限问题,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TM32CubeIDE 和 STM32CubeMX,再进行固件包的下载和安装。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正确配置了 STM32Cube IDE 的固件路径,有时路径错误会导致 IDE 找不到所需的固件包。

网友E:
你可以尝试在 STM32Cube IDE 中手动更新固件包,打开 IDE 后,在“Help”菜单中选择“Check for Updates”,看看是否有更新的固件包。

网友F:
如果提示被拒绝访问 C 盘,可能是系统权限设置问题,确保你的用户账户有对 C 盘的完全访问权限,或者尝试更改安装路径。

网友G:
在固件包安装时,确认防火墙或杀毒软件没有阻止 IDE 的网络连接。有时这些安全软件会阻止 IDE 下载和安装所需的文件。

网友H:
如果固件包下载出现问题,尝试删除 IDE 的下载缓存并重新启动 STM32Cube IDE,然后再次尝试安装固件包。

网友I:
如果仍然无法解决,建议尝试重新安装 STM32Cube IDE 和 STM32CubeMX,确保使用最新版本,并且确保没有权限或路径问题。

网友J:
你可以手动从 ST 官网下载 STM32F303RE 的固件包,并将其放置到合适的位置,然后重新启动 STM32Cube IDE 进行加载。

网友K: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STM32Cube IDE

网友L:
更新固件包。

网友L:
再试关闭防火墙和安全软件。

网友M:
更新 STM32Cube IDE 和 STM32CubeMX 至最新版本。

网友N:
手动下载和安装固件包。

网友O:
查看 STM32Cube IDE 的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