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如何在 STM32Cube IDE 中实现 Run 配置?

楼主(2025-03-18):
在使用 STM32Cube IDE,想要将将 IDE 配置为使用 Run 选项而不是 Debug 选项重新刷写 MCU,但一直不成功。

为此,就一直在 Linux 下使用 shell 中的 OpenOCD。

如何在 STM32Cube IDE 中实现设置 STLink for Run 配置?

网友A:
你在 Run Configurations 里有没有试着新建一个配置?可能默认是没有 Run 选项的。

网友B:
STM32CubeIDE 里好像默认是以 Debug 方式运行的,可能需要手动配置 Run/External Tools 选项。

网友C:
试试看在 Run Configurations 里选择 STM32 Cortex-M C/C++ Application,然后调整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D:
你是想单纯地 Flash 代码然后运行,还是希望能像 Debug 那样启动但不调试?

网友E:
其实可以用 External Tools 直接调用 OpenOCD,这样就不用每次切到终端手动刷写了。

网友F:
在 Run Configurations 里,把 GDB Server 相关的选项去掉试试?有时候 Debug 方式会默认附加调试器。

网友G:
你可以试试直接点 Run → Run As → STM32 C/C++ Application,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H:
STLink 可能默认启动的是 Debug 模式,看看能不能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把 Debug 选项去掉?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 STLink 固件版本?有些老版本可能不支持 Run 配置,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用 STM32CubeProgrammer 刷写固件,然后复位运行,可能比折腾 IDE 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