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重置默认设置

楼主(2025-03-18):
我升级到了最新版本的 STM32CubeIDE,每当我打开该IDE并从中生成代码时,它都会重置我的一些默认设置。比如会丢失我的项目的默认路径。

网友A:
你试过重置 STM32CubeIDE 的工作空间吗?有时候升级后旧配置会有冲突。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跟你的 workspace 目录有关,试试换个新的工作空间看看还会不会重置?

网友C:
你的 STM32CubeIDE 是直接覆盖升级的吗?试试卸载后重新安装,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你有没有导出自己的设置?可以在 Preferences 里导出,然后升级后再导入试试。

网友E:
生成代码时是不是勾选了 Copy all used libraries into the project?这个可能会影响默认路径。

网友F:
你的项目是放在默认的 workspace 目录里,还是放在别的路径?有时候 IDE 会默认切回默认路径。

网友G:
试试用 File → Switch Workspace,看看在新的 workspace 里会不会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H:
有没有试过清除 STM32CubeIDE 的缓存?可以删除 .metadata 目录后重新启动。

网友I:
你的 STM32CubeMX 也是最新版吗?有时候它的设置也会影响 IDE 的代码生成行为。

网友J:
试试手动修改 .project 和 .cproject 文件,看看里面的路径有没有被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