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一下关于F407VGT6使用FSMC的问题

楼主(2025-03-18):
用407VGT6驱动OV2640/5640来拍摄现场环境(图形窗口1000x1000,非视频),想通过FSMC扩展2-4M字节的SRAM,以便进行简单的图像二值化处理,如果同时还使用SDIO处理MicroSD卡,使用二个usart接口进行通讯,IO资源是否有冲突?

网友A:
你用的是 8bit 还是 16bit FSMC 总线?如果是 16bit,总线占用的 IO 资源会更多,可能影响 SDIO。

网友B:
FSMC 的数据和地址线会占用大量 GPIO,特别是 PD、PE、PF、PG 这些引脚,要检查 SDIO 和 USART 是否共用。

网友C:
SDIO 的引脚(PC8-PC12 + PD2)和 FSMC 的 D0-D15 可能会有部分冲突,建议你用 CubeMX 检查 IO 复用情况。

网友D:
你的 FSMC 是接 SRAM 还是 PSRAM?SRAM 需要手动管理时序,而 PSRAM 一般带有缓存,可能更适合图像处理。

网友E:
由于 OV2640/OV5640 主要通过 DVP 接口 传输数据,建议你检查 DCMI(PC6-PC7, PB6, PA6 等)是否占用关键 IO。

网友F:
USART 你计划用哪两个?如果是 USART1(PA9, PA10)和 USART2(PA2, PA3),应该不会影响 FSMC,但如果用 USART3 可能会冲突。

网友G:
你是否需要 FSMC NE 片选信号?如果你扩展多个外设,片选信号数量有限,可能需要外部 地址译码 来扩展。

网友H:
SDIO 需要 DMA 才能高效传输,否则 CPU 负载会很高,同时 FSMC 也可能会用到 DMA,建议规划 DMA 通道。

网友I:
你是否考虑 LTDC 进行图形渲染?F407 没有 LTDC 控制器,显示可能需要软件处理,额外的 IO 可能会受限。

网友J:
建议用 CubeMX 生成引脚分配图,检查 IO 复用情况,如果冲突,可以考虑换更大封装(如 F407ZGT6),或者用外部 GPIO 扩展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用 CubeMX 生成引脚分配图,检查 IO 复用情况,如果冲突,可以考虑换更大封装(如 F407ZGT6),或者用 ...

空间有限,再一个大封装的价格高了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ART 你计划用哪两个?如果是 USART1(PA9, PA10)和 USART2(PA2, PA3),应该不会影响 FSMC,但如果用 U ...

这个倒无所谓,一个是和4G模块用,一个是输出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