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8 单片机

楼主(2025-03-18):
我使用了CH344加两个CH348进行usb转16路串口通信  为什么只显示8路的ch348 另外一路是偶尔掉线

楼主:


网友A:
您好,请问是CH334 HUB芯片+2个CH348芯片吗,请检查电源部分是否稳定,也可以发电路图给我们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