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最小封装的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5-03-18):
做一些微型产品,想挑选一些微型芯片,至少要小于5x5毫米

网友A:
STM32U5系列如STM32U585。

网友B:
STM32G0系列

网友C:
ST 最小的封装应该是 WLCSP(晶圆级芯片封装),有些 STM32 系列可以做到 1.88×1.84mm,你可以看看适不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D:
你主要是想要 MCU 还是 其他模拟/传感器类芯片?ST 也有不少小封装的 PMIC、MEMS 传感器。

网友E:
STM32G0 系列有 UFQFPN20(3×3mm) 和 WLCSP25(2.5×2.5mm),可能符合你的尺寸要求。

网友F:
STM32U0 和 STM32L0 低功耗系列里也有小尺寸封装的,比如 WLCSP36(3.3×3.3mm),适合微型产品。

网友G:
如果你的项目需要更小封装,看看 STM32L031G6U6,它采用 WLCSP25(2.5×2.5mm),很适合超小型设计。

网友H:
ST 也有一些 超小型 BLE 芯片,比如 STM32WB0,支持蓝牙通信,封装可以做到 4×4mm。

网友I:
你对 引脚数量 有要求吗?一般封装越小,引脚数量也会减少,可能需要外扩 GPIO。

网友J:
你是要 手工焊接 还是用 机器贴片?WLCSP 太小了,手工焊接难度很大。

网友K:
ST MEMS 传感器 也很小,比如 LSM6DSO(2.5×3mm),如果你的产品涉及运动检测,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L:
你可以去 ST 官网搜 Package 选项,筛选封装尺寸小于 5×5mm 的 MCU 或传感器,看看有没有符合需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