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M-R1-1V4的core_cm0.h在哪里呢?

楼主:
CH579M-R1-1V4的../SRC/CMSIS/Include\core_cm0.h(123): warning: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W#warnings]如何解决?
用的是Keil自带的core_cm0.h    ,    CH579M-R1-1V4的core_cm0.h在哪里呢?

网友A(2025-03-18):
可以看下是否这里没有导入:
其次用例程如ADC测试。这里看到是没有报错,看下是否可以下载编译使用。

网友B:
KEIL的支持包装了没

网友C(2025-06-06):
要装peak包才行,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是否这里没有导入:
其次用例程如ADC测试。这里看到是没有报错,看下是否可以下载编译使用。 ...

579可玩性挺强的,既有网口又有Wifi和蓝牙,感谢分享,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的支持包装了没

支持包链接,我再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装peak包才行,常识

装了的,重装。

网友D:
看起来你遇到了编译器警告,这通常是因为编译器配置与目标硬件不匹配。请检查你的项目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目标芯片,并确认是否启用了F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是否这里没有导入:
其次用例程如ADC测试。这里看到是没有报错,看下是否可以下载编译使用。 ...

记得是导入了,最近没有继续研究,暂且记下,再提兴趣,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装peak包才行,常识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你遇到了编译器警告,这通常是因为编译器配置与目标硬件不匹配。请检查你的项目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 ...

FPU是浮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是否这里没有导入:
其次用例程如ADC测试。这里看到是没有报错,看下是否可以下载编译使用。 ...

这个DFP下载链接?